关于机翼重心

楼主(2014-11-03):
我知道一个检查飞机重心的方法,就是用两个手指顶住机翼的重心位置,看飞机是否平衡,
但如果飞机的重心在碳杆加强处,我不知道两个手指到底要顶在碳杆的哪个位置,靠近飞机中间?还是机翼的边缘?还是机翼的中间?

网友A:
....初中物理问题,你检查的是机器的前后重心,只要碳杆是直的并且垂直于机身轴线,顶哪个位置不一样

网友B:
lz认真的态度值得鼓励。
常规布局的飞机对重心的要求并不是很精准,碳杆最多也就5mm粗,在碳杆靠前还是靠后,是差不多的,不影响爽飞。
飞翼之类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网友C:
离前缘25%~30%处。

网友D:
机翼的重心和飞机的重心是二回事。飞机的重心太靠后会造成俯仰不安定,飞机重心太靠前会造成操纵迟钝。机翼的重心太靠后会造成高速飞行中机翼颤振。对于常规飞机,飞机的重心有在25-30%的(短尾力臂的飞机),也有在65-70%的(长尾力臂的飞机),视气动布局和翼型而异。若不是精益求精,重心离设计准向前或向后误差10%都可以飞,只是用改变升降舵面角度或机翼安装角作补偿而已。若是精益求精,追求较高的气动效率,正确的重心位置是以1MM为单位(甚至更小)逐步试验出来的。千万不要教调主义,把不同飞机的重心位置用同一个一成不变的所谓“规定”来套。

网友E:
翼根靠近机身的地方
当然如果是左右贯通的一根加强杆,那也无所谓是翼根翼尖还是中部了

网友F:
太复杂了,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