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黄vbar搭配JR xg14设定尾部陀螺增益感度的窍门

楼主(2014-11-03):
这几天在论坛看到有模友说未升级pro的vbar软件显示的感度和控里设置的感度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尾巴感度过高,但是控的参数已经调到0了 还是感度太高 连到软件上面才知道 实际感度是在60以上 这就排除了机械的问题了 那么该如何调整呢?
我们知道xg14  xg8(我只知道这两款控有这样的设置菜单)在GYRO SENS里有个关于感度的种类 分别为普通感度(normal)锁尾感度(T.LOCK)
在普通感度设置下的感度值越高 在vbar的软件里的感度值则越低 相反 在锁尾感度设置下的感度越高 在vbar的软件里的感度值也是越高
所以 当你在锁尾模式下控里的感度已经到0时依然感度过高  不妨试试将锁尾模式改成普通模式 然后把感度数值调高一下

锁尾模式(T.LOCK)下 控的数值为10

软件的实际感度为70

锁尾模式(T.LOCK)下 控的数值为0

软件的实际感度为64

在普通模式(normal)下

普通模式(normal)数值为40时

软件感度实际感度为51

普通模式(normal)数值为20时

软件感度实际感度为57

网友A:
遥控通道输出反向了,调好了就能对应上了!
在软件发射机设置里看感度,在遥控里找到感度通道,反向过来!还要点一下设定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通道输出反向了,调好了就能对应上了!
在软件发射机设置里看感度,在遥控里找到感度通道,反向过来! ...

怎么会?设置中力点后还是那样,控参数归零,软件参数是50

网友B:
我也是JR的控,留意一下!目前所谓正常,应该设置的Normal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JR的控,留意一下!目前所谓正常,应该设置的Normal模式

是的  握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额额额额额额额

噢噢噢噢

网友B:
起飞前要仔细检测,冰人的螃蟹爪和亚拓的尾桨夹就有干涉。

网友D:
是这样的,具体感度要在vbar里看,mb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要仔细检测,冰人的螃蟹爪和亚拓的尾桨夹就有干涉。

我用原厂泰世x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具体感度要在vbar里看,mb就没这个问题

没用过mb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过mb不知道怎么样

我的大机都mb,喜欢mb硬朗的感觉的,但是精准度比v稍差,手上到位就好

网友E:
非常正确~
用xg11的路过。X5 搭配V8***版。gear 通道为锁尾感度。

谢谢lz分享,这些信息其实在控的说明书里都有提到。
实际数值在软件里可以看到。 需要注意 N T 两种不同的锁尾模式即可。

不过我只碰到感度不够,感度过大估计还是因为飞机小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正确~
用xg11的路过。X5 搭配V8***版。gear 通道为锁尾感度。

是的,不同模式,一个增一个减,合理运用飞机就能调的杆杆的,事实上很多都是对设置不够熟悉才觉得难调,当你对手里的设备摸透了,就得心应手了,所以最好不要频道换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大机都mb,喜欢mb硬朗的感觉的,但是精准度比v稍差,手上到位就好

各有所爱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同模式,一个增一个减,合理运用飞机就能调的杆杆的,事实上很多都是对设置不够熟悉才觉得难调, ...

同感,目前的控的功能一般都用不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感,目前的控的功能一般都用不全的。

是的,三轴的问世,把控的功能都搁置了,当然,他还是有用处的,如飞固定翼的模友。

网友(2015-07-22):
兄台好!我想问一下  我的xg14怎么能从遥控器里调节k8的感度    陀螺增益已经打开   就是遥控器不会设定。之前用d10   t8fg   都可以   连接电脑   遥控器调节感度,电脑上的感度条会变化。

网友F:
用陀螺仪锁尾一直用普通模式的,玩有副翼的才用陀螺仪锁尾模式。

网友G:
我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