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换了根圆齿皮带尾桨反转了,求前辈分享经验

楼主(2014-11-03):
就是换了冰人的前后对转园齿轮跟圆齿皮带,就不锁尾了,修正也对,也没装反,就是不锁尾弄得我一头雾水,最后跟我的450PRO一对比,发现尾桨反转了。。。是不是用软件在K8的设置里面把尾桨转向那个选项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尾桨反转说明你皮带弄错了!!!

网友A:
皮带反扭下就好啦。

网友:
哎。瑙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反扭下就好啦。

没听明白,皮带反扭?我脑子钻进死胡同了,一时半会转不出啊!!!!!!!!

网友B:
皮带套齿轮时反了,反过来就行。套上后板动大齿看一下尾桨转动方向。

网友C:
前对转齿是竖着,尾轴齿是横着,对尾看,皮带顺时针拧90度~,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皮带扭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套齿轮时反了,反过来就行。套上后板动大齿看一下尾桨转动方向。

我真想不明白,皮带反过来究竟是怎么个反法啊,,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mad.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roaming/360se6/USERDA~1/Temp/mad.gif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补补闹哇

大齿的转动方向不变,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那皮带的齿轮不分正反的啊,有齿轮的那一边肯定是套在对转齿轮上的啊

啊啊啊啊爱爱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对转齿是竖着,尾轴齿是横着,对尾看,皮带顺时针拧90度~,

哦哦哦,,这个表达方法我看明白了。。。可是我想不通这跟反尾桨有什么关系

网友:
呵呵,难得糊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真想不明白,皮带反过来究竟是怎么个反法啊,,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 ...

这么反了,尾桨旋转方向当然相反了……上面的方向是对的,你装成下面那个方向了。。。

网友:
竟返抵级的错误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反了,尾桨旋转方向当然相反了……上面的方向是对的,你装成下面那个方向了。。。

终于看明白了!!!!

网友:
我也知道是皮带装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明白,皮带反扭?我脑子钻进死胡同了,一时半会转不出啊!!!!!!!!

尾皮带轮拆下来。皮带扭转方向反方向扭然后重新装就好。

网友E:
中校是水出来的么……就是皮带在尾轴那儿是上下两根啊,但是到了对转齿那儿是左右两个,那么尾轴的上面应该接对转齿的左边,尾轴的下面接右边!对转齿右边是拉进来左边是放出去,那么你尾巴想要逆时针转不就得下面被拉过去上面收进来么……比划比划就知道了

网友:
我估计他是随意穿过去的,可能不止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校是水出来的么……就是皮带在尾轴那儿是上下两根啊,但是到了对转齿那儿是左右两个,那么尾轴的上面应该 ...

一起只用轴传的,没碰到过这事

网友:
到底是尾桨转动反了还是修正反了? 转动反了就把皮带反扭90度  修正反了才在陀螺仪上面设置!

网友F:
朋友回头是岸退魔吧

网友:
皮带套齿轮时反了,反过来就行。套上后板动大齿看一下尾桨转动方向,尾浆对外转

网友:
呵呵  比较有爱的
别多转了  90度就好

网友:
皮带掉头拧180度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这个表达方法我看明白了。。。可是我想不通这跟反尾桨有什么关系

比如1是上面那层皮带..2是下面的...反过来就是把2搞在上面..1就在下面了尾轴也跟着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回头是岸退魔吧

你看下我ID就知道了。。。

网友C:
你只要认准面对尾桨逆时针旋转就对了,否则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ID就知道了。。。

哈哈,看了帖子,看了军衔忍不住点了ID 。好吧~真的是一轮坎坷啊~!
也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