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MAX银燕MT2808和MT2216来搞定Y3飞行器

楼主(2014-11-03):
喜欢这个机架,造型漂亮,价格偏贵,自带矢量尾舵机,意外的是精度相当的好,用什么马达来配呢?

经过对机架的测量和仔细比对银燕MT系列马达的规格参数,决定用两颗MT2808做前对转的主旋翼马达,一颗正螺纹做尾矢量控制的尾马达,KV值接近,升力也接近,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MT2808 850KV外观做工相当不错,用手空转也很顺滑,事实证明,选择的没错~

机架折叠后的姿态,Y3的便携性加上折叠桨的优势:

机动性测试

硬挂摄像头震动果冻测试

优化PID后的测试

大航线测试

休闲测试

总体感觉MT系列的2808和2216相当不错,平衡型好、一致性不错,1055桨负载很轻松~

楼主:
居然没人关注?

网友A:
舵机没有银燕的是一大失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没有银燕的是一大失误,呵呵

这机架只支持用MG90S,其他舵机装不上,没办法了~

网友:
被毒到了。。。。。。。。。。

网友B(2014-12-10):
你好  我按着你的配置也装了一架 用的cc3d ·可在舵机上难住我了·· 舵机的线该怎么连接才能实现转动呢·? 是不是拔掉第四通道的 连接飞控的线  插舵机~?~求解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按着你的配置也装了一架 用的cc3d ·可在舵机上难住我了·· 舵机的线该怎么连接才能实现转动呢· ...

直接插CC3D的ESC 4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CC3D的ESC 4上面~

是插接受还是插飞控··你说的那个 4 是什么啊··我没听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CC3D的ESC 4上面~

直接插CC3D的ESC 4上面  飞控上有这个插的地方么~?~~貌似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CC3D的ESC 4上面~

额 ·明白了 谢谢啊 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看照片上舵机没有通过摇臂带动尾电机座?
舵机的输出轴是直接插在尾电机座转轴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上舵机没有通过摇臂带动尾电机座?
舵机的输出轴是直接插在尾电机座转轴里的?

对!

舵机的输出轴直接插在尾电机座转轴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舵机的输出轴直接插在尾电机座转轴里

尾电机座转轴 也有和舵机输出轴相对应的齿哦?这个哪里有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CC3D的ESC 4上面~

你好·软件里面怎么调啊··三个电机开始后,电机座需要调三次 ·该怎么调 ··? 谢谢 加你qq

网友(2015-04-29):
请教楼主,手头正好有闲置的朗宇3108 kv720,可以用吗?

网友:
您好   您知道那里可以陪上这个机架的舵机吗

网友:
我最近装Y3,用CC3D也遇到问题。。。。。。。起飞的时候尾巴舵机就歪了,一起飞就炸,,这是为什么呢?求解啊~~~~~~~

网友(2015-12-15):
你得飞控是CC3D?我用CC3D,跟你这个一样的矢量座,尾巴会抖,PID快调到底了还是抖,用的KST215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