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小机电压3.7v,一般没电是多少伏过放

楼主(2014-11-03):
问小机电压3.7v,一般充满时能到4.1v,4.19v,过冲吗,
没电时最低多少?  2.3v过放吗??

网友A:
充4.25还好,2.3就真过放了,我的下来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4.25还好,2.3就真过放了,我的下来3.6

是这样啊,,,我 之前飞933 4块电池都鼓包了 ,,,,,,我就 怀疑 过放了。。。。
今天做了测试,933低电降落后,如果你 一直开着油门,,,他会失控,这时主电机一直转,不受遥控器控制,必须强行拔下电池,要不就一直转,转到电池带不动主电机了,拿下来测电压掉到2.3了,又有些鼓包了 。。。。。。

网友B:
满电4.2。放电到3.6。保存要3.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电4.2。放电到3.6。保存要3.85。

那可以确定 是 过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确定 是 过放了

过放啦。

网友:
3.2v也可以,目前俩电池都40次放电,性能还不错,但是最好不要再低了,保守一些3.6v以上可以更耐用。

网友:
电池不管大小都是锂聚合物电池,充放标准也是一样的。要用的久一点还是按电池使用标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