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加2.4功放求教。。

楼主(2014-11-03):
想加一个功放。。把天9拆了一看。。哪个脑残设计的把天线焊在了两层板子中间,这根本没发改的节奏啊。。。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难道只有考验焊工,把上层板弄下来然后再焊回去吗?

网友:
线弄断,直接在线上接不一样吗?

网友:
还是别想心思乱搞了,,你要增程的话,还是一代,二代的带高频头版的比较好,

网友:
天九I代飘过,外置高频头,方便的很呢。

网友:
板子背面看看能焊接不  做引线

网友A:
把天线剪短 加个转接头搞定

网友B:
果断收了两个天9一代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收了两个天9一代的飘过

别飘啊。。。你飘走了我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飘啊。。。你飘走了我怎么办啊。。

既然要改,大动作放心改。要是焊坏了,单独买个高频头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剪短 加个转接头搞定

t天线剪断,把线挑出来和功放的线焊一起~?   信号会不会衰减或者其他干扰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天线剪断,把线挑出来和功放的线焊一起~?   信号会不会衰减或者其他干扰什么的啊

不是两根线焊在一起 是两根线分别焊接一个接头  一个公的 一个母的 然后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