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450四轴试飞

楼主(2014-11-03):
    新装的四轴,用的是QQ飞控,四合一的好赢电调,2212,980KV朗宇天使系列电机,天七遥控器,选用的X型的飞控模式,今天爽飞,飞控的稳定草除了想象,或许是装机装的比较好吧,位置非常完美,公园里爽飞,晚上回来后又接着飞了四电,个人使用的是美手飞四轴,固定应用的是右手油门,主要调试是图片中的飞手多谢朋友的支持

网友A(2014-12-03):
QQ飞控会抽风的,还是试试CC3D吧。可靠性比QQ高。而且CC3D可以翻滚。   QQ飞控通电后不能把飞机拿起来,因为一旦拿起来,角度过大,解锁起飞时,一加油门就容易翻车的。  QQ飞控对电压要求较高,电压一低,也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飞控会抽风的,还是试试CC3D吧。可靠性比QQ高。而且CC3D可以翻滚。   QQ飞控通电后不能把飞机拿起来,因 ...

我感觉我装的挺稳的,大的幅度,也不会出现其他情况,真的不错啊,是不是你的飞控呢没有设置好,调试都正常码

网友A(2015-02-09):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装的挺稳的,大的幅度,也不会出现其他情况,真的不错啊,是不是你的飞控呢没有设置好,调试都正 ...

飞机通电后,你将飞机竖着拿或者倒过来拿一会,然后放地上,解锁起飞试试。小心点啊,离飞机10米再试。出问题,别找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通电后,你将飞机竖着拿或者倒过来拿一会,然后放地上,解锁起飞试试。小心点啊,离飞机10米再试。出 ...

擦,不抬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