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练模拟器特技飞行怎么没有负螺距

楼主(2014-11-03):
d7e练模拟器特技飞行怎么没有负螺距呀,特技油门100 93 88 84 83 84 88 93 100   特技螺距0 12.5 25 37.5 50 62.5 75 87.5 100,切特技就直直的往上飞,怎么打都没反应,完全没有负螺距

另外在常规飞行的时候切熄火飞机回突然砸下来,常规螺距和熄火螺距一样的,虽然不太好,但也不会砸下来啊,而且推摇杆,感觉也没有螺距增加的感受,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哪里没有设定好,多谢啦

楼主:
常规油门时0 12.5 25 37.5 50 62.5 75 87.5 100
锁定螺距和常规螺距都是30 38.8 47.5 56.3 65 73.7 82.5 91.2 100
曲线数据应该是没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情况,求大神

楼主:
控刷过g大固件

网友A:
你在设置螺距各个点的时候无法往0以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设置螺距各个点的时候无法往0以下调???

现在搞好了,是因为配置遥控器的时候两个开关没录用进去,昨天搞了友好了,但又出问题了就是特技模式的时候油门中点不是0度,而且感觉还差得远,并且,常规模式的时候油门推刻度的两格左右才开始转,稍微收一点就没动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好了,是因为配置遥控器的时候两个开关没录用进去,昨天搞了友好了,但又出问题了就是特技模式的时 ...

什么模拟器?如果是g系列的话模拟器界面里遥控器选择那里选第二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搞好了,是因为配置遥控器的时候两个开关没录用进去,昨天搞了友好了,但又出问题了就是特技模式的时 ...

同样问题请问是怎样配置两个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请问是怎样配置两个开关的?

我的是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识别摇杆和开关的过程,我是没有动开关,所以开关就没有识别,那一步动两下开关识别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