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零度S4的质量问题

楼主(2014-11-03):
10月份才买的S4,装到250机架上,配置是1806 230KV电机,5030浆,好赢10A电调,装好调试都正常,就是起飞后晃动很厉害,感度大大小小都调过,几乎没什么变化,加油门离地20厘米左右油门开始抽搐,然后突然停转掉下来,只要油门没关闭,电机还会时转时停,而且低压的时候也这样,按说低压就落地停转了,但是他是时转时停,只有油门彻底关闭才不转,情况和刚才发帖的另外一个兄弟比较类似,我也刷的是国际版固件,电池换了好几块都不行,电池都是30C左右的3S动力电池,打电话给零度也问不出原因,         怀疑过电机问题,但是也不会4个电机都停转,怀疑电调,也不会4个电调都发生电机转速抽搐,

还有就是调试磁罗盘连续拨动3次5通道开关完全没反应,指示灯还是红绿闪,不会变成绿色常亮,试过很多次了,就是没反应,昨天我看也有个玩家在论坛里反应类似问题

是不是最近这批S4都有问题,请零度客服给个说法,谢谢,要是返厂是不是最少要2周

楼主:
之前有人说电调如果有电源线不要接到S4上,因为S4V2自己有电源模块,我把电调红线都拿掉了,问题还是依旧

网友:
刷回原厂的固件看看

楼主:
之前是能飞的,只是有点晃,但是我换了6045浆就不行了,然后再换回5030也不行了,完全不能起飞

网友:
油门行程有没有校准过了?

楼主:
较准过得

网友:
用这个飞控要小心,调好了稳是很稳,但是有的时候导航设备会故障,切各种模式无效我的就飞丢了。建议不要连续飞多个架次,硬件稳定性还是比X4要差一点。

网友A:
1、楼主,那个来回掰开关进行罗盘校准的功能是假的,我买来试了十几遍,没有一次成功的!

2、250机架需要很小的感度,你尝试把感度调节的量大一点,调很小很小

3、零度没有怠速,所以如果你只给一点点油门的话,如果你的飞机不水平,就会出现有的桨是转的,有的是不转的。其实这是正常的,因为在水平面以下的那个机臂就会加速,然自己水平,只不过你的速度慢,没有在空中,它达不到水平而已。

4、250机架千万别用零度的飞控,因为零度的飞控很娇气,没法承受较快的速度,较大的震动。随便一个晃动就是黄灯,得赶紧降落,不然就是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那个来回掰开关进行罗盘校准的功能是假的,我买来试了十几遍,没有一次成功的!

2、250机架需 ...

那个来回掰开关进行罗盘校准的功能是假的,我买来试了十几遍,没有一次成功的!

说明飞控还是有问题啊,不应该是这样,麻烦零度客服给个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那个来回掰开关进行罗盘校准的功能是假的,我买来试了十几遍,没有一次成功的!

2、250机架需 ...

250机架需要很小的感度,你尝试把感度调节的量大一点,调很小很小

你说的是横滚感动,俯仰感度,还是晃动补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机架需要很小的感度,你尝试把感度调节的量大一点,调很小很小

两者都调到很小。然后测试飞行,逐渐加大,你甚至可以调节为1

楼主:
快没电的时候,飞机落地,但是只要油门没关到底,电机会突然启动,然后再停转,很吓人,只能解释的飞控问题

网友:
1、因为S4没有减震,所以需要安装在震动较小的机架上或者用户自己配减震。如飞机问题导致的晃动,单纯的调节飞控的感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震动与晃动很大,会引起飞控的姿态异常,输出错误控制信号,从而导致炸机
2、低压降落时,遥控器的油门是有一定作用的,所以请把油门收到底。
3、校磁问题:
    a、遥控器的CH5第一档为手动增稳,第二档为自动模式(无定位状态下显示手动定高)
    b、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飞控的姿态是否正确,姿态不正确也不会显示绿灯
    c、如果ch5设在3档开关的话,必须从第一档拨到第三档,连续三次
    d、校准磁罗盘时,油门要收到底
    e、将遥控器ch5的行程设大一点

楼主:
S4我加过泡沫胶作为减震

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飞控的姿态是否正确,姿态不正确也不会显示绿灯
    c、如果ch5设在3档开关的话,必须从第一档拨到第三档,连续三次
    d、校准磁罗盘时,油门要收到底
这些我都做到了,还是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S4我加过泡沫胶作为减震

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飞控的姿态是否正确,姿态不正确也不会显示绿灯

QQ:1279658369,直接联系我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较磁是飞控的最基本的功能,而且就算是飞控出现问题了,这个功能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我之前就是这样,怎么都不行,后来打电话问零度才知道,较磁的时候遥控器的油门必须要收到底。而且不能够是方航降落的模式。必须是ch5放在第一档,ch6也放在第一档。

网友:
还有问题的人上官网下固件再刷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1279658369,直接联系我

你是零度黄工吗

网友:
楼主 跟我的问题一样一样 进入不了磁罗盘校准程序 没校准磁罗盘千万别用gps飞 能飞丢
我问客服 说刷固件 不行用wifi 手机调试 你试试吧 反正我的让我退了 好了告诉我原因

楼主:
零度工程师说是固件没刷好,他给我重新刷了说没问题了,等收到我要看看,貌似这个情况很普遍,请零度好好研究下原因,不要回避,毕竟飞控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不容一点差错

楼主:
请零度认真回复玩家,拿出一个详细解决方案

网友C:
250机架?你用250kv?
好像,你先解锁,然后校准罗盘试试
要不就,拿在场外,等有卫星的时候,然后在校准罗盘试试吧。

楼主:
2300KV,都试过了,没有的,校磁罗盘据说不需要有卫星的

楼主:
S4收到了,厂家说我通道有问题,刷固件就好了,但是目前还是不能校磁,工程师给的解释是:
我们设的是ch5的脉宽信号您要调的 小于1000 大于2000 才行, 我问怎么调,他也说不清,华科尔D10里面我也没发现这个选项,请问,这个事情怎么处理,那么多玩家都有同样问题,是不是要召回,或者发布新固件

楼主:
我很奇怪,之前泡泡的S4教程视频也是用D10来校磁的,也没设置过什么CH5脉宽,怎么都成功的,现在这么多S4都不行,只能怀疑是这批货有问题,因为泡泡的S4还是去年买的,而厂家把原因推到遥控器身上,貌似就和自己无关了

网友D:
我跟你一样。研究很久无解。与工程师也讨论了很久。没办法。完全看不出什么问题,结果换了一个接收机就好了~~~原来用的是华科尔的rx701接收机,开关怎么打就是进入不了校准。结果换了601接收机就好了~用rx801和802也没问题~~所以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但用701接收机除了就是切不到罗盘校准以外其他功能没发现任何异常............我只能想是不是我这个接收机问题...

楼主:
感觉不太可能啊,怎么会关接收机的事

楼主:
还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飞机在电压不足缓缓落地后,如果不及时关闭油门,电机会突然转起来,然后突然再停转,很吓人,尤其新手容易闯祸,希望零度改进,我建议是落地后飞控立刻锁掉油门,遥控器必须解锁才能起飞,这样安全多了

网友E:
不试永远只能在迷惑中

网友F:
不能校磁的模友可以用官网pc旋翼地面站校一下,方法下个x4手册看就有。注意最好先下载usb驱动装好了再插线

网友G:
没试过掰杆较磁,我都是用手机WIFI校准的。感觉手机地面站很有必要,随时可以关注飞机数据,淘宝自制的那种一个180块包邮。不过就是要增加三十几克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