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是灰铸铁还是球铁的。有个闲置西门子库存谁要

楼主(2014-11-03):
没用过的西门子,made in DE 可换钻铣类

哪位有灰铸铁和球铁断面切面实拍照片,TKS

网友A:
      真的不知道没这方面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知道没这方面经验

谢谢支持

网友B:
球墨的话会反光厉害点,灰的是毛面一点

网友C:
应该是灰铁,球铁铁屑粗且能呈刨花状,而且明显比灰铁应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墨的话会反光厉害点,灰的是毛面一点

谢谢传我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灰铁,球铁铁屑粗且能呈刨花状,而且明显比灰铁应硬!

谢谢传授秘籍。理论联系实际,俺理论有了,实际没见过,这下有经验了

网友D:
这要看你的钻头磨刃好不好,如果磨好灰铁成颗粒状,球铁成木工刨花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看你的钻头磨刃好不好,如果磨好灰铁成颗粒状,球铁成木工刨花状。

全新6mm成量HSS钻头,没磨过,实际上钻过两次,头一次钻孔创面特别亮,忘记接铁削了,第二次钻孔接铁削,效果如图,有些粉末,有些又像刨花——好吧,图片这个是刨花还是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墨的话会反光厉害点,灰的是毛面一点

忘了,同一个孔钻了两次,最开始孔坑特亮,有点闪眼睛,忘记拿纸片接碎削了,后来就是暗淡点,好吧,我表示也有点发昏,哈哈哈

网友:
灰口铸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新6mm成量HSS钻头,没磨过,实际上钻过两次,头一次钻孔创面特别亮,忘记接铁削了,第二次钻孔接铁削, ...

如果钻头刃口好看铁销是灰铁的,球铁比你这铁销还大呈卷曲样和钢销样子差不多就是不像钢销那么长都是断开的。

网友E:
用锉刀,锉,然后浇点水,用鼻子闻闻,如果有臭味,就是球磨铸铁了。。。。一般带锯加工,人家嫌 味道不好,不爱给加工,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锉刀,锉,然后浇点水,用鼻子闻闻,如果有臭味,就是球磨铸铁了。。。。一般带锯加工,人家嫌 味道不好 ...

厉害,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钻头刃口好看铁销是灰铁的,球铁比你这铁销还大呈卷曲样和钢销样子差不多就是不像钢销那么长都是断开 ...

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