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天AP 70E 轻木3D机配置

楼主(2014-11-03):
计划入德天AP Corvus 70E 电动轻木机 3D固定翼飞机。原厂配置不知道如何,想自己配又不知道该如何配请教各位高手指导。

请教:1.如果电机用双天的用什么型号的?
         2.如果舵机用银燕的或者别的牌子用什么型号的?
         3.电调用好盈铂金80A可以吗?

原厂参数

参数:

推荐设备配置参数(需自备):

原厂配置:

设备
参数
数量
德天定制 基爱斯GS外转子无刷电机
C50-50-08 500KV
HiTec 5245MG 小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

(4.8V/6.0V)4.4kg./5.5cm.尺寸32.4x16.8x30.8mm(迷你舵机)
雷鹏电池 运动系列 航模锂电池组
6S 2600MAH 30C
中特威ZTW电调 螳螂系列
85A SBEC 5A  (5.0V ,5.5V,6.0V)
乾丰GF尼龙桨
15x8
塑料整流罩
2.25" 57MM

网友A:
电机用双天4250,电调80a,舵机标准舵,推荐futaba 9254,用银燕的话小心炸鸡,电池用6s2600或两节3s2200.你可以看下我飞的视频,这个配置很合适。

网友B:
上面说的配置是按50e来配的,是因为这台70e比较轻, 所以用50e动力也可以飞。

官方推荐的5050 是70的配置。按照朗宇的标称, 5050就是4120(定子尺寸)

舵机便宜的几十块一个,贵的200多就可以了。

你问这个问题,估计是刚开始玩的模友。估计你舵面用得也不大吧、这飞机舵面大。要是新手打舵柔, 可以用3003 塑料齿的 小舵面不会碎舵。
110的金属齿轮,恒力的 752可以,种类太多了, 都是看自己喜好了 。 银燕有款好像是56块左右的金属齿轮的标准舵机。

网友:
刘?      是你么?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双天4250,电调80a,舵机标准舵,推荐futaba 9254,用银燕的话小心炸鸡,电池用6s2600或两节3s2200. ...

4250飞59寸的小70E,差点意思吧。

网友C:
我有GW的70E CORVUS,  配双天5050的电机, 舵机用的是日冠的MINI舵机,60块一个,也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用双天4250,电调80a,舵机标准舵,推荐futaba 9254,用银燕的话小心炸鸡,电池用6s2600或两节3s2200. ...

也在关注这个机机,不过我的脖子呀

网友:
脖子要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配置是按50e来配的,是因为这台70e比较轻, 所以用50e动力也可以飞。

官方推荐的5050 是70的配 ...

感谢回复,我看的是双天的5060电机,拉力比5050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的配置是按50e来配的,是因为这台70e比较轻, 所以用50e动力也可以飞。

官方推荐的5050 是70的配 ...

感谢回复,你用这个配置飞行吃力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GW的70E CORVUS,  配双天5050的电机, 舵机用的是日冠的MINI舵机,60块一个,也妥妥的。

日冠的MINI舵机 哪款?  麻烦说下型号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冠的MINI舵机 哪款?  麻烦说下型号     谢了!!!!

DS-329MG

网友A:
这个机子很轻,装下来是50e的重量,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很轻,装下来是50e的重量,足够的

谢谢!能说说详细配置吗?

网友:
2楼有的,你看视频就知道够不够飞了

网友E:
恒力5055,好盈铂金100v3,海泰克645mg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力5055,好盈铂金100v3,海泰克645mg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