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到底有多慢

楼主(2014-11-04):
我之前有B6,用来充NIMH电池,没有冲过锂电池,后来卖掉了。现在飞小飞机,又想买回来,毕竟控什么的用5号电池好打整点,A6之流无法充NIMH,用在小飞机上我也觉得太暴殄天物,就是想用1拖6的充电线来充1S电池,很多人提到了B6平衡慢,这个慢是跟电池容量有关系还是所有容量的电池平衡起来都很慢,我被100级小飞机砍了两次都见血,所有誓死不上大的,所以就不用推荐A6之类的了。麻烦大神说说B6的平衡问题

网友:
新的电池两者平衡时间差不多;旧电池如果电压差的多就不好说了,可能是两到三倍的时间

网友:
还行吧,我手里有B6与406虽然不是一个级别,但平时冲6S电直用电平衡充电模式 B6 40分钟左右充满,遥控电也是它冲,406没空的时候也用它充多轴用16000的格式,时间要很长1个多小时接近2小时电压单片4.2左右。

用B6充,我的除了花牌的一个6S电池鼓了包,其他的都没鼓包,这里鄙视一下,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使用习惯,就它冲放3次左右就怀孕了。B6用的电源是电脑的变压器,电子市场10块钱左右一个,买的时候调个A数高的。

网友A:
B6平衡电流最大0.21A,大多数平衡充都有标出的,你可以对比下。
正常使用情况,好电池基本不用怎么平衡就直接充满了,平衡速度快的充电器(如A6)主要是充一致性差的电池具有优势。

另外,“想用1拖6的充电线来充1S电池”
如果是并联的那种,是不需要平衡的。
如果是串联的那种,当成6s来充,这种很不方便不太建议,需要凑齐六块用完电的电池来充,凑不齐就没法充,而且还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平衡电流最大0.21A,大多数平衡充都有标出的,你可以对比下。
正常使用情况,好电池基本不用怎么平衡就 ...

并联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所有电池正极相连,负级相连。然后用直接用充电器的锂电充电模式,当成1s来充,容量为所有电池总和。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些电池过充的情况,不同容量的是否可以并联在一起,充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随插随充。

网友B:
300mAh电池用0.2A冲,一小时冲满。

网友:
小电池短命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Ah电池用0.2A冲,一小时冲满。

那看样子还是蛮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Ah电池用0.2A冲,一小时冲满。

请问兄台充电的时候是专门把电池放到了同一电压还是飞了不测电压直接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台充电的时候是专门把电池放到了同一电压还是飞了不测电压直接充呢

我遥控器定时5分钟,下来后电压在3.8V~3.84(BB响测的),下次飞前不测电压直接冲,用0.3A冲40分钟冲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遥控器定时5分钟,下来后电压在3.8V~3.84(BB响测的),下次飞前不测电压直接冲,用0.3A冲40分钟冲满 ...

额。原来是计时器,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联的,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所有电池正极相连,负级相连。然后用直接用充电器的锂电充电模式,当成1s来充 ...

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所有电池正极相连,负级相连

这理解是对的,因为它们相连了,会使各块电池之间的电压自动一致,比如3.9v和3.8v的电池相并联,3.9的会放电充给3.8的,压差越大电流越大,太大会损坏电池,所以压差过大的不能并联。

只要你的电池并联了,最终结果都是各片电池之间的电压逐渐无限趋近。不存在一片高一片低的情况。

不同容量的是否可以并联在一起
【可以】

充的过程中是否可以随插随充
【并充不可以随插随充,只有压差不大的电池才可以中途插上去,一般不会这么做。如果想随插随充,要用多路单独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所有电池正极相连,负级相连

这理解是对的,因为它们相连了,会使各块电池之间的电 ...

谢谢大哥,帮了我不小的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所有电池正极相连,负级相连

这理解是对的,因为它们相连了,会使各块电池之间的电 ...

那个我还想问问,我看了泡泡老师的帖子,想要对B6进行校准,有一个疑问,就是在第一次校准每单片电压的时候,是不是校准默认数值就是4.2V,就是说比如3S三片为4.18,4.19,4.20.进入校准的时候会把所有单片都认为是4.2吗?,这个充电器的4.2校准数值可以调吗?泡泡老师一笔带过,只有一次机会不敢贸然下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还想问问,我看了泡泡老师的帖子,想要对B6进行校准,有一个疑问,就是在第一次校准每单片电压的时 ...

必须找一个6s的电池,必须每节都是准确的4.2v,才能校准。不然有可能越校准,越错。

每节都是4.2v的电池难找啊,我是用的6个可调电阻串联起来,接上25.2伏的电源,然后调整可调电阻,让每节都是4.2,然后校准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个B6,经过这几天的测试,发觉电池组之间的电压,不能相差太大,要<0.1V左右,这样平衡充电的能力才能正常发挥,感觉精度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