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了F550,求助。。

楼主(2014-11-04):
新手第一次玩航拍,买了F550,卖家说是到手即飞,可是我拿到手后就傻眼了,各种配件都没有拆包装,店家只配好了电机电调和飞控。剩下的云台GCU,图传和iosd mini新手完全不会装了,看了论坛之前的几个帖子稍微了解了一些但还是很盲目,研究到这点还是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在此发帖求助各位高手。

如图几个问题
1.(红色)图传的视频线需要切开完全来连接iosd的四根集成线吗?具体怎么连
2.(紫色)云台gcu的两根红黑线连哪里
3.(蓝色)gcu接云台,但是云台上有两个口,连那个?
4.(青绿色)iosd mini上的两根线哪根连飞控,哪根连云台
5.(黄色)图传上的这个连电源的线有用吗?要连电源吗?
6.这三个模块放在飞机什么地方呢

其他用的是naza v2的飞控和e300动力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新手建议换精灵,帖内问题,不做回答,因为dji官方产品页里面都有手册。。。
如果没有rc模型的相关经验,建议还是请教身边的魔友。。。

网友B:
不建议直接装机,先买个LITE,装机飞熟练了再上V2,否则炸鸡损失太大,而且类似你这样刚入门的,不炸鸡,可能性非常小

网友:
你这些问题不太好回答,建议问问老鸟,别直接啥都自己弄,或者多看看DJI的说明书

网友:
遇到了“好”卖家。

网友:
为什么那么好的设备非要上个天地飞或者devo之类的控?很多人都这样用,图传好贵

网友:
问店家要说明书,看说明书组装

网友:
有naza v2的说明书的,照着说明书就行了啊

网友C:
红的IN接GCU那个3.5插口,OUT接图传;
紫的那两根电源线和PMU并接主电池或和图传一起单独电池供电;
蓝的接云台屁股后面那个固定不转的口;
青的和绿的一个接PMU一个接GCU,布线怎么方便怎么接;
黄的参照紫的;
图传尽量离其他设备远一点,其他的话你这么小的机架能放整齐就好了。

网友D:
一个个来吧
1.红的上面2根是给图传发射的,下面2根是给摄像头的。p.s.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像耳机一样的插头是接的iosd2 上的
2.紫色的一红一黑是接电源,可以直接接在你的3s~6s电源。
3.蓝色是接h3-3d或h3-2d上的。
4.这2根是随便哪根都行
5.图传是要接电源的,电源要求看图传说明要求。
6.飞机位置自己行安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换精灵,帖内问题,不做回答,因为dji官方产品页里面都有手册。。。
如果没有rc模型的相关经验, ...

就好像你会懒得说一样。每个精灵帖子都有你,你是商家还是厂家?人家用飞控你也要让买精灵。。。

网友F:
楼主太小白了建议找身边的模友带下,自己搞说不定一阵青烟先来了,炸鸡的风险到时避免了

网友:
新手还是飞精灵吧

网友G:
这是我去年装F550的连线图,可以参考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435&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好像你会懒得说一样。每个精灵帖子都有你,你是商家还是厂家?人家用飞控你也要让买精灵。。。

有些人心就是长歪了。。。不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的IN接GCU那个3.5插口,OUT接图传;
紫的那两根电源线和PMU并接主电池或和图传一起单独电池供电;
蓝的 ...

是不是红色圈的 上GND 和 video-ou t接图传对应的线 AV-GND 和 AV-IN,那另外GND和VIDEO-IN是还用切开的地方接到GC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个来吧
1.红的上面2根是给图传发射的,下面2根是给摄像头的。p.s.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像耳机一样的 ...

谢谢,是不是红色圈的 上GND 和 video-ou t接图传对应的线 AV-GND 和 AV-IN,那另外两根怎么给摄像头呀,GCU上只剩那个耳机一样的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太小白了建议找身边的模友带下,自己搞说不定一阵青烟先来了,炸鸡的风险到时避免了

我也知道太小白了,可是急着航拍,加上一些商家推荐就入了这个,打算先飞一段几次,熟练些再上图传和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接装机,先买个LITE,装机飞熟练了再上V2,否则炸鸡损失太大,而且类似你这样刚入门的,不炸鸡,可 ...

主要是心想一次成型了,就着急了,现在先飞v2吧,图传云台什么的先不上了,飞飞试试再说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红色圈的 上GND 和 video-ou t接图传对应的线 AV-GND 和 AV-IN,那另外两根怎么给摄像头呀, ...

你是用的狗吧,狗有狗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狗吧,狗有狗线的。

那个线一端连在狗云台上,一个连在GCU上,那视频输入就连在GCU上,关键是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去年装F550的连线图,可以参考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435&ex ...

看不清楚啊,有没有明晰些的?多谢

楼主:
还是很迷茫啊。。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2679&extra=  我的帖子应该对你有一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线一端连在狗云台上,一个连在GCU上,那视频输入就连在GCU上,关键是怎么连。。

h3-3d没玩过,这就帮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2679&extra=  我的帖子应该对你有一些帮助

多谢多谢 ,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太小白了,可是急着航拍,加上一些商家推荐就入了这个,打算先飞一段几次,熟练些再上图传和云台 ...

得有热疯抢和焊接台的呢!!新手不会使用这些话尽量还是发回去给卖家装好了再让其发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