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轴距配和什么电机和桨续航时间可以长一点

楼主(2014-11-04):
我的700四轴是自己做的空机重320G。。。想硬挂狗,然后续航达到40分钟左右。电池可以用4S 10000 或者6S 10000.  飞机其他设备飞控MINIX,电调准备好盈铂金30A。  桨可以16寸或者17寸。现在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电机可以达到长续航

网友:
飞四十分钟感觉够呛

网友:
3508  400KV  +15寸桨  配   6S 10000 试试

网友:
银燕3510+1455,4S8000~~不用怀疑
恒力Q4KV320+1655,4-6S通杀

网友A:
蓝蜻蜓4114,400kv,6s1w,1755。超40分钟没问题。配1555,带狗台3.5kg起飞,35分钟。4110,390kv,1555,6s1w,3kg起飞,35分钟没问题。

网友:
4112 用15-16寸桨 6S 10000 试试

网友B:
看过老外用恒力4822kv490+17寸桨+3S20000电池飞单程20公里来回40公里那个视频么?

网友:
好像是KV3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老外用恒力4822kv490+17寸桨+3S20000电池飞单程20公里来回40公里那个视频么?

台湾的那位视频我看过了,电流最大才8A。。估计就是轻一点吧,我要不要也用同样的方法呢

楼主:
是490KV, 电流最大10A,平均是6-7A之间高度690米。我优酷空间有他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老外用恒力4822kv490+17寸桨+3S20000电池飞单程20公里来回40公里那个视频么?

40公里跑回来电量才用了6728毫安,不会是3S电池两块并联吧,怎么才用了这么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40公里跑回来电量才用了6728毫安,不会是3S电池两块并联吧,怎么才用了这么点

回来时电压还剩1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蜻蜓4114,400kv,6s1w,1755。超40分钟没问题。配1555,带狗台3.5kg起飞,35分钟。4110,390kv,1555,6 ...

准备用LD-4114电机,或者5028电机,配合1755桨,像这种电机越大效率会不会越高,5028电机重192G,

楼主:
呵呵,自己做的,为了长航时来的

网友:
如果要求没那么极端的话,我觉得4108KV480+1552桨+4S10000电池,应该能得到很好的效果,飞行性能、负载能力、和抗风能力都合格,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公里跑回来电量才用了6728毫安,不会是3S电池两块并联吧,怎么才用了这么点

如果要求极端,可以试试4108KV480+3S20000电池+17寸桨。这个配置跟老外那个差不多,抗风能力和负载能力肯定不咋地了。据本人经验,要想追求超长航时,用6S或更高电压的电池绝对不是好选择,除非你用12S的18650电池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蜻蜓4114,400kv,6s1w,1755。超40分钟没问题。配1555,带狗台3.5kg起飞,35分钟。4110,390kv,1555,6 ...

能飞这么久!?报一下起飞重量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过老外用恒力4822kv490+17寸桨+3S20000电池飞单程20公里来回40公里那个视频么?

我想知道他的起飞重量,4轴吗?
我好几个4822kv490都闲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他的起飞重量,4轴吗?
我好几个4822kv490都闲着呢

他机架是铝方管+碳纤或玻纤中心板的,同样没有起落架,估计比你这个轻100g左右,除此之外其他的重量也就差不多了
应该是湾湾的同胞,不是老外

网友B:
视频来了,才发现是湾湾的魔友,而且居然用的是天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飞这么久!?报一下起飞重量嘛!

3kg到3.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来了,才发现是湾湾的魔友,而且居然用的是天9!!

用的睿斯凯的高频头,没有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蜻蜓4114,400kv,6s1w,1755。超40分钟没问题。配1555,带狗台3.5kg起飞,35分钟。4110,390kv,1555,6 ...

准备用个其他牌子的4114,咱们的重量算了下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