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问题 解决叫爹

楼主(2014-11-04):
2档开关 1为手动定高 ,2为手动 。 是这个开关循环3次进入吗?》 我现在进不去这个模式 LED灯不能绿灯常亮!控是xg8!这问题 弄好几天了 零度客服也诊断不出问题 只好求救各位

网友A:
零度s4v2问题 解决叫爹??会说话啦?

网友B:
另一个切定点和返航的通道不能在返航位置,

网友C:
楼主,估计这个功能是假的,我从来没有成功过,说明书应该是老版本,你不用叫爹什么的,不至于这么下作。换个飞控得了。

楼主:
我替零度给各位爹们赔不是了

网友D:
请问遥控器油门有没有拉到底,平放飞控姿态角要是0才行。切的时候要快,3段开关需要1-3-1-3-1-3-1 这么切

网友E:
1、遥控器的CH5第一档为手动增稳,第二档为自动模式(无定位状态下显示手动定高)
2、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飞控的姿态是否正确,姿态不正确也不会显示绿灯
3、如果ch5设在3档开关的话,必须从第一档拨到第三档,连续三次
4、校准磁罗盘时,油门要收到底
5、将遥控器ch5的行程设大一点

网友F: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了,肯定是产品问题,最近很多玩家都遇到s4的类似问题,希望零度召回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遥控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H:
我和你一样,用手机WIFI模块调参就进去了

网友I:
目前用T8FG进行的S4V2的校准测试,现在测试过10多个了,还没有发现没有校准的,其中包括客户说不能校准的,回来根本没有问题,还有来回打的速度不能太慢了

网友D:
不能校磁的模友可以用官网pc旋翼地面站校一下,方法下个x4手册看就有。注意最好先下载usb驱动装好了再插usb转串口线。没有线的可以自己做一条,电脑端用usb转rs232 db9 , 飞控端的最上白线去接 rs232的2 (收) 红线接5(地) 黑线接3(发)

网友J:
我想知道你到底叫没叫爹爹。。哈哈 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啊

网友K(2014-12-05):
S4没有那么多模式功能吧

网友L:
S4V2 那有定高模式..請更新下你那本說明書...

网友M(2015-01-22):
楼主怎么解决问题?我问题和你一样。。。郁闷。

网友N:
楼主,我们都是同样的控XG8 ,我买的飞控还在路上,先看下说明书 这看的, 关于档位开关这段, 这个迷糊。。。 我太笨了。

网友O:
我的高一单双遥控模式是要三次来回切换的,之前试机的时候也有不成功,是要从一个开关的最大开始,来回快速不间断的切换。 希望楼主的问题可以顺利解决~

网友P(2015-02-22):
先解锁。然后在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