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 救我一命

楼主(2014-11-04):
2档开关 1为手动定高 ,2为手动 。 是这个开关循环3次进入吗?我现在进不去磁罗盘校准这个模式 不能校准磁罗盘啊 LED灯不能绿灯常亮!控是xg8!怎么回事啊 研究好几天了 你今天不帮我 我就跳楼去 不活了 我在线等你

网友A:
循环7,,,8次试试,建议最后停留的位置在GPS模式哦

网友B:
自己不跳,让它跳,再换个到手飞

网友C:
别吵了,我也一样,论坛里遇到好几个是这样的,我已经联系厂家了,返厂问问什么情况

楼主:
垃圾飞控 厂家服务不象以前了 果断换naza

网友D:
1、遥控器的CH5第一档为手动增稳,第二档为自动模式(无定位状态下显示手动定高)
2、校准磁罗盘之前,先检查飞控的姿态是否正确,姿态不正确也不会显示绿灯
3、如果ch5设在3档开关的话,必须从第一档拨到第三档,连续三次
4、校准磁罗盘时,油门要收到底
5、将遥控器ch5的行程设大一点

网友E:
装上WIFI模块直接手机校准不就完事了吗?

楼主:
为什么用模块 用PC不行吗

网友F:
你在场外,让把手动定高模式,变成gps模式的时候,你在校准罗盘试试。

楼主:
在场外收到星了 手动定高变成自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