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自动 追踪天线,DIY 翻译。

楼主(2014-11-04):
一直想上便宜,简单的追踪天线系统,资料不多,尤其是有地面站控制下的系统。耐心看完APM原文,基本明白了,顺便发上来大家纠错和共享。

APM追踪天线的几种使用办法(APM官网原文翻译)
一、            选择天线类型
a)        追踪天线一般使用下面的这三种

b)       选择天线要注意一下几点
尺寸和重量要跟云台匹配,
需要的通信距离,
信号频率
价格
c)       天线dBi与传输距离的关系
高dBi的天线能传的更远。每增加6dBi的增益,传输距离翻倍(比如2dBi换为8dBi)。每增加4倍的发生功率,传输距离翻倍(比如20mW改为80mW)。
二、            云台
a)        任何两轴的云台都能干这事(方向轴和俯仰轴),理想的云台要能180度旋转的方向轴,和90旋转的俯仰轴。
b)       常见的Pixhawk和APM都能当作追踪天线控制板来使用。但安装的时候,要吧板子上的方向箭头,与天线指向保持一致。(可能是要用到板子上的加速度计和罗盘来配合云台动作吧,所以要求板子指向与天线一致。)当然,板子也可以装成任意45或90度夹角,但需要在参数列表里修改AHRS_ORIENTATION 这个参数的设置。
c)       舵机就直接插到飞控板的output端,1通道为方向舵机,2通道为俯仰舵机,BEC或其他供电,插到其他output端口上。
d)       天线应该直接连接数传,数传接飞控板,这样飞控板才能计算飞机位置的控制舵机。

e)        如果你的追踪天线需要运动中工作(比如装到车上),需要安装GPS模块。如果装的是GPS含罗盘的模块,那么模块的方向标记也要与天线指向一致(凡是罗盘,都要尽量远离铁物件,防止磁干扰),同理,调参列表里的COMPASS_ORIENT参数可以让模块装成任何方向,no zuo no die,建议还是别改了。如果是单GPS模块(使用板子的内置罗盘),那就好办了,只要保证GPS不要被挡住就行了,也不需要随云台运动了,还能减少云台的负重。
三、            刷固件
刷固件就不用翻译了吧,玩APM的都会。

注意:因为追踪天线和飞控的固件格式不同,且板子里一般都有飞控固件,为以防万一,刷之前最好先清除一遍eeprom。该固件是不能用MissionPlanner往APM1、Flymaple等板子上直接刷的,必须汇编下载出来后手工搞进去(这个要有基础吧,我不会)。
四、            配置:追踪天线的调参设置跟多轴和固定翼的基本原理一样。
a)        加速度计校准,不用说了,校准6个面就行了。
b)       罗盘校准,也不用说了。
c)       板子的安装方向如果不跟天线一致,就在参数列表里找到Board Orientation(AHRS_ORIENTATION)这个参数,改成你要的就是了,不多说了。
d)       如果用的是外置罗盘,参数Compass orientation(COMPASS ORIENT)需要修改,参考飞控教程理解吧。
e)        设置舵机行程,也不用多说,都是基础了。
f)        YAW2SRV_和PITCH2SRV_是方向和俯仰的控制增益,也就是PID的设置,建议默认吧。
g)       设置为转发模式,因为天线是直接连接到数传,数传接到板子上,而板子用USB线连地面站软件,所以,地面站不像以前那样接数传了,所以,必须要让板子把收到的数传信息转发给地面站软件。所以,PROXY_MODE参数要设置为1,就可以转发收到的信息了。(APM不能同时使用USB和数传,后面有解决办法)当然还有其他几种土豪级连接方式,下面会说到。
五、            连接地面站:
有几种方式可以同时连接一个或多个地面站。
1, 用USB线连接板子和地面站

如果是Pixhawk当控制板,直接连数传和USB到电脑就是了。
如果是APM2,因为USB和数传被默认设置为二选一使用,所以要在APM板子上,把焊接跳线改为UART2模式,就能用了。如何改,参考下图

APM2.8是不是改这里,还得再确认一下,有谁懂2.8的给说一下对不对

2, 用另外两个数传连接板子和地面站:不推荐

用另外两个数传连接板子和电脑,但这两个数传和板子前的那个数传配置不能一样。或者用蓝牙连接板子和电脑也行。
3, 用一个数传并使用软件解析(没有文字解释,我也不懂,不推荐)
4, 用开发板(Raspberry Pi 或ODroid)设置一个wifi进行连接。(没有文字解释,不懂,看似高端点)
六、            操作
在地面站中,有四种控制模式可以选择使用,
1, Manual-手动。直接手工控制。
2, Stop-停止追踪天线的动作。
3, Scan-搜索。追踪天线将会自动搜索寻找飞机。
4, Auto-自动。天线会自动追踪飞机,一旦信号丢失,也会自动开始搜索。
操作界面如下图,祝愉快,高兴,激动,省钱!!!!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必需收藏··以后留着用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分享!

网友A:
有实验过没?纸上谈兵

网友:
收藏了,楼主大公无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实验过没?纸上谈兵

先别说楼主纸上谈兵吧,这种新鲜事物,能够第一时间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再一起共同研究就很不错了,置于实验,我相信不久就会有大神实践出来,万事都需要循序渐进

网友C:
控制好办,关键是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好办,关键是机械部分

用那种大个的机器人双轴舵机,两个舵机十字交叉直接拧在一起,不就是个云台了,机械部分变通一下思路,很容易解决

网友:
楼主有很强的创新意识。
我们要做的就是:做专业级的业余机,做业余级的专业机。
支持,顶了!!!

网友:
我们的福利又来了,这贴必须得顶啊!

网友:
此贴早晚会火

楼主:
简单用坏舵机测试了一下,只要地面站设定了home位置,就可以运动了,功能算是实现了,等买来舵机组装好后,再发心得和贴图吧。

网友D:
第一代的APM可以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代的APM可以裝嗎?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用地面站软件试着给APM1刷追踪天线固件,如果能刷进入,就能用,否则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个办法可以试一试,用地面站软件试着给APM1刷追踪天线固件,如果能刷进入,就能用,否 ...

我直接给Atmega2560刷的固件结果不能连接mavlinkTAT

楼主:
该固件是不能用MissionPlanner往APM1、Flymaple等板子上直接刷的,必须汇编下载出来后手工搞进去(这个要有基础吧,我不会)。

我都忘记这句话了,一代apm得手工烧写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别说楼主纸上谈兵吧,这种新鲜事物,能够第一时间翻译出来,供大家参考,再一起共同研究就很不错了,置 ...

顶楼主和老兄的说法

网友:
不错不错,有思路,但是算下来也节省不了多少,需要多一套飞控设备,地面跟踪机构也需要花钱!但也感谢楼主的翻译,希望有泡泡老师之类的高手能够具体出教程,解决一些瓶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用坏舵机测试了一下,只要地面站设定了home位置,就可以运动了,功能算是实现了,等买来舵机组装好后, ...

我怎么不行啊,  也切到 UART2了, 但没效果,舵机在来回摇,好象在Scan ,但动板子没相应反应

也没法实现 地面站的信息获取,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不行啊,  也切到 UART2了, 但没效果,舵机在来回摇,好象在Scan ,但动板子没相应反应

也没法 ...

设定一下home点再试试,最好找个之前的飞行记录导入,看看舵机动作是否匹配飞行记录。

网友:
好贴,强列顶,手上有板子,也准备试下

网友:
不知道搂住做过实验没有。。。。。。。

网友:
我想知道能跟踪多远   数传也就200左右吧

网友:
已连成功, 等待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