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LITE IMU校准一直提示需要校准,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04):
高手指点一下,飞行前IMU能正常校准,但是飞后再连接调参,IMU校准一直不成功。

网友:
如果严格按操作提示来的话,问题依旧只能返厂吧。。。

网友:
多试几次  不要急  总会成功!!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IMU是什么!

网友:
断电冷却以后再校准

网友:
你校准的时候是不是踢了飞机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