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今天又炸

楼主(2014-11-04):
和上次有点像!带点油门下坠开gps模式、上次不是、找不到问题都不敢再飞了、开gps很稳啊不是gps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么多GPS的错误没看到吗...

楼主:
为什么呢?是不是gps插口出问题啦!我换了一个gps了,刚才飞定点也很稳呢

网友:
一片GPS错误你看不到·········

网友A:
GPS 錯誤,是不是設了GPS 保护?
GPS保护设定高比较安全,别设定Landing

楼主:
哪里看设定gps保护啊

网友B:
GPS

ECode 2: GPS Glitch

ECode 0: GPS Glitch cleared

这是你那GPS错误的含义...建议你每次飞行后看看log
还有很多东西wiki都有..包括怎么设置GPS保护..

楼主:
我没开gps保护

网友C:
你截图的是失控保护选项,是指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的失控保护。GPS保护是GPS搜不到星或者故障的时候的选项。两码事

网友D:
检查GPS的TX RX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截图的是失控保护选项,是指接收不到遥控器信号的失控保护。GPS保护是GPS搜不到星或者故障的时候的选项。 ...

难道我这个是丢星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GPS的TX RX接线

这个一般不会有问题,因为是成品我没焊接过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4NDc1ODEy.html?x=

楼主:
这个是接收离墙近就没信号,控在三楼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4NDQ1ODI0.html?x=&sharefrom=iphone这个是炸鸡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E4NDQ1ODI0.html?x=&sharefrom=iphone这个是炸鸡视频

基本上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GPS

ECode 2: GPS Glitch

     爵爷  想请教下下wiki是什么意思哦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爵爷  想请教下下wiki是什么意思哦    !!!

其实就是官网上的一些说明包括设置啊 已经错误信息啊..还有一些经验

楼主:
基本上是什么啊?

网友:
浠庡摢閲屾壘wiki鍟婏紵锛熼毦閬撴槸閭d簺鑻辫鍚楋紵锛

网友:
如果天上稳降落炸就是低空有遮挡或干扰。因为apm好像5颗蓝灯就亮了,其实5颗星很少的,建议起飞和降落用althold。具体是不是干扰,你可以换飞场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官网上的一些说明包括设置啊 已经错误信息啊..还有一些经验

                    谢谢 哦     给个网址谢谢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谢谢 哦     给个网址谢谢哦

APM官方网站http://ardupilot.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什么啊?

基本上是GPS问题导致的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官方网站http://ardupilot.com/

楼主:
修好了,不知道敢不敢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GPS 錯誤,是不是設了GPS 保护?
GPS保护设定高比较安全,别设定Landing

请教gps保护在哪里设呀想学一下!我用apm.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gps保护在哪里设呀想学一下!我用apm.谢谢你

就是油门失控保护*设定栏的下面,
因为 gps不能用了,所以只有定高及降落模式。

网友G:
你個是什麼GPS 全程ERROR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個是什麼GPS 全程ERROR

我的是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