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突然掉高,求大神

楼主(2014-11-04):
我六轴是飞越680架子,郎宇v3508电机,大疆v2飞控,天九遥控,昨天飞了五百米远左右一百米高,往回拉时油门中位,却突然掉高,吓得我赶紧推油,才保持高度,后来又一次突然掉高,如上处理,赶紧飞回来还好没炸机,电池满电起飞,无修无炸,求大神指点

网友:
电池低电量了?

网友:
= =我S800EVO都掉习惯了 习惯就好

网友A:
求问啥飞控姿态状况下,定高靠谱点~~准备抛弃GPS了

网友:
楼主和我的一样配置,飞控我用的APM2.6,也是飞行中突然升高,新换了一套APM飞控,再没有出现同样情况,待解!

网友B:
是不是二级保护电压设置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二级保护电压设置的太高了

没有,二级保护好底的,与电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啥飞控姿态状况下,定高靠谱点~~准备抛弃GPS了

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