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新固件

楼主(2014-11-04):
大疆精灵2的新固件扩大了帝都的禁 飞范围,是不是意味着在这范围内根本无法起飞,还是只是限制GPS模式的飞行,姿态模式可以飞。

网友A:
不管什么模式都无法启动电机,摆杆没有反应。我曾经在灯市口飞的时候就出现这个现象,iosd的最下面中间位置有个小飞机的图标。

网友B:
代理说拿掉gps,开机就能手动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