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虎王坦克改比例遥控的电调方案

楼主(2014-11-04):
楼主有个虎王坦克 无奈不是比例遥控,现在想改成比例遥控。

不想用原厂的比例遥控的遥控器和电调

现在有天地飞六通道遥控器,但是不知道要用哪个电调。 有看到网有用两个车用的电调  通过混控装到坦克上,具体的方法不太清楚,希望大神们给改装方案。 同时 怎么用天6控 遥控 炮塔,旋转,等,还需要额外的电调吗,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A:
恒龙虎1,我也有一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虎1,我也有一辆

你有没有改装呀大神,小弟新手不懂呀

网友:
上某宝搜威驰声组电调

网友:
如果动手改,TK系列比较简单,接头几乎一样。还算改车的好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改装呀大神,小弟新手不懂呀

我也在等改装方案,貌似淘宝上的坦克电调都好贵啊。为什么那么贵啊。有没有廉价的方案啊。

网友:
不学习的车长不是好车长。

我可以出套我712号老虎的电调你。(3个电调组)具体性能看我以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