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大疆H3-3d标准版云台增加和精灵2一样的俯仰阻尼调节!

楼主(2014-11-04):
强烈要求大疆H3-3d标准版云台增加和精灵2一样的俯仰阻尼调节!  现在使用的标准版云台控制俯仰的时候速度太快了 无法顺畅的进行控制   精灵2 倒是可以 控制 仰角速度  和水平垂直限位   ,我觉得在标准版上实现不会是什么难事 请大疆厂家人员正式!有相同看法的模友也一起进来呼吁一下厂家进行标准版云台的固件改进吧

网友A:
其实标准版也可以破解调参软件来实现,包括v+的,鉴于方法会被删,所以只能勾引下楼主了。。。再补充点吧:
v+通过调参软件(特殊修改过的)就能实现
标准版h3-xd,都可以通过混控来实现,futaba的控,早有人放出详细步骤了

网友:
不知道H3-3d标准版云台增加和精灵2的销售价格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标准版也可以破解调参软件来实现,包括v+的,鉴于方法会被删,所以只能勾引下楼主了。。。

还望明示啊

网友:
是的我也感觉这云台控制器不好用,要是能改成圆形旋转的那就更好啦!像汽车前大灯调高低的开关那样应该要方便些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标准版也可以破解调参软件来实现,包括v+的,鉴于方法会被删,所以只能勾引下楼主了。。。再补充点吧: ...

高手请详说, 我笨,混控不了, 有人成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详说, 我笨,混控不了, 有人成功吗?

搜如下关键字
Futaba 8FG Tilt    Slo-Mo Switch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通过遥控器来控制速率 达到控制速度来实现  天地飞9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如下关键字
Futaba 8FG Tilt    Slo-Mo Switch

没找到这个设置啊?球指教

网友:
那精灵1   H33D   用原装的遥控器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如下关键字
Futaba 8FG Tilt    Slo-Mo Switch

FUTABA有通道延时功能,和玩固定翼放襟翼一样,对不老王??

网友:
大疆已经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可以看我的实测
大疆phantom 2 vision+相机仰俯控制平滑度实测(采用原厂智能遥控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2299&fromuid=240872

网友:
疯顶这个帖子,DJI确实太贼了,从不考虑第三方载机的解决方案,MD,就非要买你们的产品才可以实现某些功能,你们还是ren吗?你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

网友:
我的标准版用得好好的,NAZA V2配精灵2代2.4G的遥控+接收板。背面可变电阻改到面板的电位器调节,全程90度调节细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标准版也可以破解调参软件来实现,包括v+的,鉴于方法会被删,所以只能勾引下楼主了。。。再补充点吧: ...

兄弟,能不能帮忙给找一下FUTABA的控怎么设置俯仰的帖子,QQ:782794680,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标准版也可以破解调参软件来实现,包括v+的,鉴于方法会被删,所以只能勾引下楼主了。。。再补充点吧: ...

兄弟,能发一下调节方式和软件破解教程吗?邮箱:782794680@qq.com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