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刷固件的d7e怎么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楼主(2014-11-04):
新手不会弄这些,就准备练悬停。哪位大神会设置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很喜欢这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这个控

送你了,给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你了,给地址。

真的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

当然是开玩笑的

网友:
我前后买了两个

网友B:
悬停的话 不做3D 这螺距曲线不对啊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的话 不做3D 这螺距曲线不对啊兄弟

那怎么搞啊。我不会,这是遥控器默认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搞啊。我不会,这是遥控器默认就是这样。

飞什么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什么机器,

d7e,富丽450

网友B:
0:-20 50:+30 100:+100 这就差不多 慢慢调就行 飞3D才是-100和+100

网友C:
你是不懂设置的操作方法还是不懂设置成什么样的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懂设置的操作方法还是不懂设置成什么样的曲线啊……

设置什么曲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什么曲线。

普通模式设成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模式设成这个样子,

谢谢,祝永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0 50:+30 100:+100 这就差不多 慢慢调就行 飞3D才是-100和+100

谢谢你。

网友:
我也是这个空,我的模拟器数据是
常规油门0 12.5 25 37.5 50 62.5 75 87.5 100
特技油门100 93 88 84 83 84 88 93 100
锁定螺距和常规螺距都是30 38.8 47.5 56.3 65 73.7 82.5 91.2 100
特技螺距0 12.5 25 37.5 50 62.5 75 87.5 100
参考一下吧,另外exp可以根据自己调

网友:
多练模拟器,练好了就好飞了,设置控是一方面,调飞机也很重要,数据根据飞机状况稍微调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