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可以用来玩“3突”吗?

楼主(2014-11-04):
如果能是不是要用混控功能,这个功能怎么设置呢?

我坦克只行走没有炮塔不开炮。双电调连接2个电机,电调插头怎么接接收器呢?

另没有混控功能的抢控是不是肯定不行的。谢谢

扭杆测试慢镜

网友A:
找个坦克用的ck控制器接你的电调,就可用你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坦克用的ck控制器接你的电调,就可用你的遥控器

ck控制器是什么呢?TB搜不出来。

昨天双电机分别接1,2通道需同时扣油门和打转向坦克才直行。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乐迪rc3s扣油门就直行,打手轮就转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ck控制器是什么呢?TB搜不出来。

昨天双电机分别接1,2通道需同时扣油门和打转向坦克才直行。

用双流波箱,或者买个v尾混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双流波箱,或者买个v尾混控器

楼上正解!枪控+双流操控无敌

网友:
试试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流波箱,或者买个v尾混控器
http://www.aicaoliu.ml/thread0806.php?fid=7&search=&page=2
用双流波箱代价太大,买v尾混控器后是不是要把控设置为V尾混控模式?

我是乐迪RC3S控。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双流波箱代价太大,买v尾混控器后是不是要把控设置为V尾混控模式?[/backcolo ...

不用设置,插上就行了,具体的去天宝搜 v尾混控,不过看起来好像不能设置具体参数的,具体的就等你来测试啦,不贵十几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设置,插上就行了,具体的去天宝搜 v尾混控,不过看起来好像不能设置具体参数的,具体的就等你来测 ...

是不是将电机的两个电调插到V尾混控,然后再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另一头再接接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将电机的两个电调插到V尾混控,然后再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另一头再接接收器?

看某宝上的说明,就是接在接收机和电调的中间
外形尺寸:31mm(长)*8mm(宽)*8mm(高)
重量:4g(含输入线)
混控比:1:1
解析度:200步阶

网友:
总是有些模友喜欢挑战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设置,插上就行了,具体的去天宝搜 v尾混控,不过看起来好像不能设置具体参数的,具体的就等你来测 ...

v尾混控今天下午到单位立即装车测试,很成功:)

我是乐迪RC3S控本身就有混控功能,可否不用V尾混控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v尾混控今天下午到单位立即装车测试,很成功:)

枪控有混控好高级,那按说明书设置混控应该也可以,就不用接v尾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枪控有混控好高级,那按说明书设置混控应该也可以,就不用接v尾混控了。

唉,说明书是英文滴。问乐迪客服也是敷衍了事。问题很多,以后不买他家的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