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右漂右倾严重,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11-04):
今天早上去飞,几个电下来没事,再换电起飞就右倾,而且起来后慢慢严重,最后要往左打满,最后只能降落。回去校准水平也不行,水平校准下面的小勾去掉也不行,每次降落后好像恢复水平,一起飞就慢慢右倾加重,求各位老师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起飞就往一边倾斜,一直没解决,求高人啊。。

网友B:
都是振动惹的货。楼上两位想办法减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起飞就往一边倾斜,一直没解决,求高人啊。。

总不能就让这块板子废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振动惹的货。楼上两位想办法减振吧。

那为什么没减震前面也飞得好好的,换个电池就成这样了?

楼主:
就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C:
很明显是震动造成的,检查螺旋桨,还有电机的固定,可能是飞着飞着松动了然后震动就加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震动造成的,检查螺旋桨,还有电机的固定,可能是飞着飞着松动了然后震动就加剧了

那回去就全机螺丝加固试试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我用微调向左调了点,飞了几天,不用微调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我用微调向左调了点,飞了几天,不用微调也正常了

在调参软件里调?

网友D:
遥控器上的微调,不过要在起飞时向右打,飞起来就平了,有时放几天再飞也能好了,估计CC3D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上的微调,不过要在起飞时向右打,飞起来就平了,有时放几天再飞也能好了,估计CC3D就这样

我这样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
明天再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重新校正遥控能好点,然后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看到不下七八个帖子了,

网友E:
好多是震动惹的货,cc3d这货不抗震 ,
加减震胶,完美解决,我的向右跑的问题就是这个,现在稳的可以把控丢了,呵呵,夸张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是震动惹的货,cc3d这货不抗震 ,
加减震胶,完美解决,我的向右跑的问题就是这个,现在稳的可以把控 ...

能看看你是怎么做减震的么?给个图看看

楼主:
最后证实,的确是震动引起的跑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看你是怎么做减震的么?给个图看看

把cc3d的尼龙驻拆了,换成垫摄像机的那种减震胶套就可以了,

网友F:
那种减震胶套的孔比较大吧,怎么装进去,发个图来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减震胶套的孔比较大吧,怎么装进去,发个图来看看呗

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

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

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

网友:
很不錯的方法.真心不想裝減震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种减震胶套的孔比较大吧,怎么装进去,发个图来看看呗

上尼龙螺丝,刚好穿进去,

网友(2015-01-25):
我直接上的尼龙螺丝啊,没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的cc3d一水平校准就向右倾斜,起飞也是右偏,遥控器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