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伟力V353,已装V666的FPV设备

楼主(2014-11-04):
最近入手了个伟力V666,因看着遥控距离不够,加之买时已和商家测试,发现V666和V353控通用,故将图传加装到V353上。发现如下问题:
图传200W像素还是很不错的,不过就是V353加装图传后用原厂的1200毫安的电池,时间已经下降到6分左右。
拿去试飞,发现图传距离不错,能上300m以上,但是飞机很不稳,原本能飞500m的飞机,我测试的时候只敢飞到100多米,很晃。
用控弄无头模式,发现怎么也弄你不上,还好加图传后多了个大尾巴,能帮我分辨前后。
V666/V353 是只带图传,能摄像/照相,显示屏上可以显示剩余的录像时间和已录时间,其他的均不显示。
另~~~再晒晒我的CX-20。。。图传设备已经返回店面修理去了,老板发货的时候把图传插头弄错了,造成我安装不上.....
而且本人比较手渣....不太会自制....

楼主:
再补充一下,V353用V666的电池固定不好,可以用猴皮筋稍微固定下,V666的电池偏长瘦,V353的偏短粗。
然后是1200毫安的电池,现在起飞动力是62%左右,没电时的动力是85%左右,这个百分比是四轴起来时候的油门量,还是比较重的,还是想问问各位大大,能不能再看看怎么减减重

网友A:
你想把几百元的当几千元的来操作吗  平时熬一熬,把钱省下来 将来买个好点的 ,这玩意是忽悠人的 至少几千元的精灵比这个好多了 ,虽然会失控,但至少稳定多了 哥不是在挖苦你 也是跟你说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几百元的当几千元的来操作吗  平时熬一熬,把钱省下来 将来买个好点的 ,这玩意是忽悠人的 至少几千 ...

我倒是想熬啊....可惜媳妇不让啊....要是攒的话,还是等着明年年底的奖金吧....CX-20配差不多也就4500,我也配差不多了,大疆2带照相图传的一般配置也得8000多吧....哎,还是老老实实的玩我的CX-20和V353吧...

网友B:
看看我的方案吧,外壳去掉部分后动力有所上升,还能减轻点重量,另外那个图传太重了点,我摄像头+图传+穷人OSD+GPS一起才30多g

网友B:
下午去测试了下,高度400米发现抖动,下来看桨叶螺丝松了,估计是昨天挂苹果录像超过最大载重量了。
对于老婆这个问题,给她买个小的玩具四轴,培养共同兴趣就好咯

网友C:
你的图传天线太重,而且影响飞机重心,建议换成三叶草天线

网友:
伟力也有这么专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图传天线太重,而且影响飞机重心,建议换成三叶草天线

嗯,等周末我拆下伟力的图传看下,看看能不能减重,天线也看看能不能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方案吧,外壳去掉部分后动力有所上升,还能减轻点重量,另外那个图传太重了点,我摄像头+图传+穷人 ...

已换蘑菇头天线,保护罩已减重....不过飞起来还是有点沉,是不是有图传和四轴共用电池的问题呢~~~~

网友:
是有刷电机就那么点动力

网友D:
我比你们改的都好,你看你们把伟力残忍切割蹂阑成啥样了,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我的500w像素还自制一套陀螺仪自动增稳云台,飞行图像杠杠滴稳,飞10分钟多一点开始闪灯降落下来,飞机很耐摔,我FPV飞行经常飞400多米转一大圈再回来!我照很多照片随后发上来,很清晰滴,最后告诉你们的是,我采用的是老款v262,目前飞1年多了,

看我照片中的行头,绝对亲民山寨化,反骑坐在电动车踏板上就可以开工了,加上鞋盒的伪装随时可以流窜作案不留痕迹,红白拼色的时尚款两轮电达配真皮拉丝套,一看必是尤里新兵的高档坐骑!

鞋盒图传套装,(*∩_∩*)

鞋盒图传套装,(*∩_∩*)

楼主(2014-12-06):
引用 网友D:
我比你们改的都好,你看你们把伟力残忍切割蹂阑成啥样了,一点也不怜香惜玉!我的500w像素还自制一套陀螺仪 ...

v262的控制距离不是150m吗?

网友D:
改一下遥控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改一下遥控就可以了

怎么改,能教我吗,你的照片能晒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午去测试了下,高度400米发现抖动,下来看桨叶螺丝松了,估计是昨天挂苹果录像超过最大载重量了。
对于 ...

这个主意太馊了,我给媳妇买了两个小瓢虫,摔坏后(其中一个是主板静电烧了),连我的大疆升级计划也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