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同尺寸的油机桨和电机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04):
1、同尺寸的油机桨和电机桨有什么区别
2、能否混用,效率如何

网友:
1:有区别,油机桨只有大孔的,但电机桨有小孔的。油机桨都很厚实,电机桨有的看上去毕竟单薄。油机有木桨,电机没有。
2:肯定可以,效率应该差不多。

网友A:
电机有电机桨就别用油机桨,小油机沒飞轮,除做功冲程其它冲程都要桨的惯性,电机用油桨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电机桨就别用油机桨,小油机沒飞轮,除做功冲程其它冲程都要桨的惯性,电机用油桨重了。

正理

网友:
楼上正解。油桨重,电桨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