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遇到惊险一幕,飞跃650第一次通电冒烟有火花。吓死了。

楼主(2014-11-04):
刚才自己耗时一个多月组装的飞跃650第一次通电突然冒烟,且有火花冒出。
立刻断电,不用犹豫,用的6s15000电池,吓死了,检查了好久,后来和另外一个魔友聊qq分析原因。
怀疑是接线板的问题,我的接线板是大电流接线板,网上5块钱一个的,直接贴在下板上。碳纤维板导电,6s带你吃电压又高。
于是形成小幅短路。

幸好电机、电调、飞控没有烧掉,要不然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装机。
这个650都是二手收来的,历史一个多月,电机4112,调跳铂金30a,我的心血的,再此感谢军军童鞋的帮助。

提醒广大魔友,碳纤板导电,千万不要和裸露的线头接触,切记、切记。

现在屋里还有糊味,但是后来又测试了一下油门行程校准,四个电机电调正常,飞控还没调参,但是连接通电后声音和led灯光都正常。

真是万幸。

上两个图。

网友A:
办公室可以玩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公室可以玩四轴???

我在电视台上班,年初开始接触多旋翼,自己也拍了点画面,在新闻里用过,所以领导看到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影响工作就行。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电视台上班,年初开始接触多旋翼,自己也拍了点画面,在新闻里用过,所以领导看到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 ...

原来是记者~我给同学外拍拿过话筒,哈哈,长棍子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记者~我给同学外拍拿过话筒,哈哈,长棍子那种

长得都是定向话筒,看来你有当节目主持人的潜力。

网友B:
650用4112?这小架子么散架了

网友C:
记得小心谨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用4112?这小架子么散架了

还有个洛克3506,觉得4112拉力会大点,看你论坛级别很高的,以您的经验,这个机架用3506还是4112好?目前只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小心谨慎哦!

玩多轴胆子小点都不行。。。。。。遇到这种情况心惊肉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得都是定向话筒,看来你有当节目主持人的潜力。

哈哈,我就是一个话筒架子

网友D:
通电前没有用万能表测试下吗 ?这个很危险

网友E:
办公室玩血滴子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前没有用万能表测试下吗 ?这个很危险

呃。。我要检讨,就没有想过用万用表。我晚上回去准备把用得着的正极和负极分别含在一起再用卡子扣住,不要接线板了,多留两根线备用就行了。

网友:
同是电视工作者!帮顶!

网友F:
1、这接线板就这么露着,不出问题才怪, 没有防水硅胶和热缩管的话,好歹拿电工胶布包一下吧;
2、几十伏的电压,不可能击穿空气放电,只可能是接触到金属或碳纤短路;
3、不是说Naza lite不能用在这么大的机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办公室玩血滴子小心啊

谢谢,我只有一个好习惯,飞行之前任何时候都不上螺旋桨。飞玩立刻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这接线板就这么露着,不出问题才怪, 没有防水硅胶和热缩管的话,好歹拿电工胶布包一下吧;
2、几十伏的电 ...

lite最大只能用这个机器了,我航拍都用450的小机器,这个650的是心痒痒弄来玩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没见过面的朋友送的),有必要的时候会升级飞控。
谢谢你的提点。

网友G:
线乱成这样子啊,整理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乱成这样子啊,整理下呗

其实本来很整齐,刚才冒烟,赶紧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