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飞机炸了等浆中说搞搞一体屏,结果不亮了

楼主(2014-11-04):
前几天飞机的浆都炸没了,浆还在路上,没得飞了。
就说来折腾一下一体屏,
准备内置7.4v 5000ma电池
安装充电插座
安装一个纽扣电源
因805接收板子太大改成背挂式

一切安装妥当
结果屏点不亮了,驱动板坏了吗?
用表量。+5v正常 +3.3v正常 高压17v正常
我郁闷啊~~~~~~~~~~~~~~~

网友A:
我也晒一晒  带立体声输出,内置铁锂电够用1小时

网友:
我昨天把内屏压坏了,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晒一晒  带立体声输出,内置铁锂电够用1小时

红色的是图传接收?怎么就两根线?能教教怎么改的,需要哪些配件

网友:
喜欢拆的东西也比较容易坏

网友:
7.4能点亮?

网友:
都是手痒痒的折腾家

网友:
晕死,我也是昨晚好好的就不亮了,估计是给我拆掉24V转12V的的稳压块,导致主板损坏的。想着3S的电压刚好12V,就没去想太多,可惜了这主板,现在想搞个IPS屏,或是自己再买个新板子换上去……不知哪样好?

网友:
这驱动板哪有买的啊,我怎么找不到呢
雪花的吧

网友B:
这是什么节奏,最近流行改屏烧驱动?我前天改内置电池也把驱动板不小心短路了,有没有卖驱动板的商家?

楼主:
可以点亮,7v以上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节奏,最近流行改屏烧驱动?我前天改内置电池也把驱动板不小心短路了,有没有卖驱动板的商家?

...

有,你上淘宝搜7寸驱动板,有很多人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你上淘宝搜7寸驱动板,有很多人卖的

是有卖,已经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卖,已经下手

找不到雪花的啊

网友:
都是人才,我才不把电池内置呢,万一充电的时候出问题不是悲催了?

网友:
我是把整个805拆了外壳装里面,电池外接的。

网友D:
嗯啊……。我也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啊……。我也改了……。

看来手痒的人还蛮多的

网友D:
上不了图上不了图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不了图上不了图咧!
点高级

楼主:
驱动换了还是点不亮,可能是屏的排线问题,我折过。但不应该折一下就折坏了啊

网友D:
试一下用12V电源上

网友D:
我哪个显示视用7.6V死活不亮

楼主:
先看12V能点亮不,不是也坏了吧

网友D:
点的时候要双手合十。。。中心念念有词...开!开!开!!!!

网友D:
估计还是不亮。。完了驱动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