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抗风性能和转速问题

楼主(2014-11-04):
最近身为小白的我一直在想电机是转速越高好还是低好,还有多轴的抗风性能,什么电机配什么桨更抗风,另外在效率相同的情况下是转速高好还是低好~~希望各位大神小白们都进来讨论讨论,也让我长长见识

楼主:
一楼归我,顶顶顶顶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帮顶吧

网友:
同尺寸。低kV高续航。高kv高抗风和机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高kv机动性好,低kv效率会高一些。至于抗风性能得话,感觉就是飞行器的动力冗余大小。冗余大的更有能力去抗风。起飞重量大,动力不足时,即时很小的气流,飞机都会晃的厉害。以上为个人体会。欢迎拍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高kv机动性好,低kv效率会高一些。至于抗风性能得话,感觉就是飞行器的动力冗余大小。冗余大的 ...

抗风性和转速高低有关 转速高的姿态改变的快 转速低的姿态改变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抗风性和转速高低有关 转速高的姿态改变的快 转速低的姿态改变慢

请问桨用的过大会导致飞行器飘的原因是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桨用的过大会导致飞行器飘的原因是是什么?

飘是gps安装问题 跟电机桨无关 详见飞控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飘是gps安装问题 跟电机桨无关 详见飞控说明书

不是gps引起的漂移,是机动航线的时候。比如松杆之后会由于惯性停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gps引起的漂移,是机动航线的时候。比如松杆之后会由于惯性停不下来。

这就是飞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飞控问题

好吧。

网友C:
大桨转速改变响应时间较慢,而且转速对升力提升影响较大,所以桨大了容易感觉修正速度较慢,而且整机机架力臂较长,修正速度过快容易诱发自激,你看大轴距机架的PID就知道了

高KV电机改变转速速度更快,所以姿态修正速度快,但是效率会比较低。

说道抗风,其实和翼载荷还有纵向、横向投影面积,前行桨叶和后行桨叶效率问题都有关,多旋翼的叶片,你把它看成是高速前行的机翼,翼载荷越大,受风速影响单位面积升力受到的影响比例越小。

举个例子,受到横风影响,前行桨叶效率提升,后行桨叶效率下降,总体效率下降5个单位,翼载荷100单位的旋翼升力损失5%,翼载荷50单位的旋翼升力损失10%,所以翼载荷越小的受风的影响比例较大,需要更多的修正来完成姿态调整。

还有,在使用同样尺寸的旋翼的时候,同尺寸电机,KV越高,他的最大升力越大,KV越低,相对效率较高,但是悬停油门会比高KV的高很多,效率和机动能力总是不能和谐存在的。。。。高KV的电机电阻更大,发热更严重,效率损失在这里。

电机和桨叶的选型,其实受机架的限制很大,假设只能用10寸桨,那效率应该是1033高于1038高于1045高于1047高于1055,但是悬停油门大小相反,最大升力也是1055最高,看你实际需求和操作手感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转速改变响应时间较慢,而且转速对升力提升影响较大,所以桨大了容易感觉修正速度较慢,而且整机机架力 ...

15寸桨400kv您看合适吗?35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寸桨400kv您看合适吗?3515

4S还是6S?几轴,起飞重量多少?4S下这个电机过大了,6S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抗风性和转速高低有关 转速高的姿态改变的快 转速低的姿态改变慢

同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桨转速改变响应时间较慢,而且转速对升力提升影响较大,所以桨大了容易感觉修正速度较慢,而且整机机架力 ...

怪不得感觉1045的桨见的较多,是因为效率和机动性比较平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怪不得感觉1045的桨见的较多,是因为效率和机动性比较平均?

这个还不好说  对于2212 10寸桨是最好的  像3508  4225就要用1238  4822  4114  4110这种要上15寸的了   不同电机搭配不同 不能一言概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还是6S?几轴,起飞重量多少?4S下这个电机过大了,6S正好

6S  四轴,起飞控制在3000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好说  对于2212 10寸桨是最好的  像3508  4225就要用1238  4822  4114  4110这种要上15寸的了    ...

2212,只有3S900KV左右的适合10寸桨,不是什么电机什么桨固定搭配的,大电机因为扭力足,所以可以带更大的桨,电机和桨的搭配有一个固定规律,就是搭配该桨,正好在最大油门的时候电机温度正常不会过高,充分压榨电机的极限负载,你用4822也可以用10寸桨,但是由于电机自身较重,惯性较大,总体搭配起来反而会使得整体效率减低

网友:
大家好,想买个V6的机架组装个6轴,用来挂松下的GH4,挂奥林巴斯12的定焦镜头,用于航拍,飞控准备用大疆A2,云台用大疆Z15-GH4,本人是个新手,对飞机有一定了解,但没玩过,或者用V8机架也行,主要是稳定,续航时间尽量长点,麻烦大家帮忙给个配置,电机型号,电调,浆的型号,越详细越好,组装倒是没问题,我是修相机和摄像机的,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先谢过大家。。。。。。。。。再谢。。。。。

楼主:
用疯狂5008电机就可以了至于机架你得定制了

网友:
技术贴,默默收藏,赞一个。

网友E(2014-12-25):
3508 KV700    配1238 、    3508  580KV 配1447 、 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gps引起的漂移,是机动航线的时候。比如松杆之后会由于惯性停不下来。

这是反应速度的问题,大尺寸桨加低KV电机响应速度慢导致姿态变化慢,动作有延迟,所以松杆之后漂移一段距离,反应越慢漂移就越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3508 KV700    配1238 、    3508  580KV 配1447 、 哪个好?

几S电?感觉都不好,,580KV带4S 1355桨更好,推荐D系列,效率高,但是手感肉, 700KV 3s带1355也行,,1245最好,我打算用700KV 3S带1355试试,D桨、

网友:
感觉大电机不一定要配大桨 4108 380KV 6s电,大家都上1555桨,效率却上上去了,省电,但是不抗风啊、想要抗风的话还是要12 13的桨才好。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桨,需要视情况而定吧、、 6S 350kv 3S 700kv 理论上转速想通过的时候扭矩也是相同的,所以大家用高S因为电流小,发热小,效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几S电?感觉都不好,,580KV带4S 1355桨更好,推荐D系列,效率高,但是手感肉, 700KV 3s带1355也行,,1 ...

电池固定用4S了。。。。打算朗宇V350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池固定用4S了。。。。

果断580KV 1355桨 D系列吧。。。保证不后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果断580KV 1355桨 D系列吧。。。保证不后悔。

哦哦。问了几个网友,有的说 V3508 700 配1238 桨   有的说 V3508 580 配1447桨。哥们,你又说580 配1355 我有点迷糊了。我用4S5000电,好纠结。全重大约2300到2500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哦。问了几个网友,有的说 V3508 700 配1238 桨   有的说 V3508 580 配1447桨。哥们,你又说580 配1355 ...

我原本就是 V3508 700KV 4S电池配的1238桨 但是效率略低,后来因为上了H4 有了6S电池就用 700KV3S电池带1238桨,比4S效率高不少, 580KV 4S的话最大能配到1555桨,但是不抗风!具体看你的选择了,你是什么机架?

要是想要长时间续航的话580KV 1455 D桨不要上APC的1447桨 仿的1447根本就不好用,如果是正版的1447的话没啥问题, 如果是想要抗风稳定的话上580KV 1355桨 至于 700KV 配4S绝对是一个错的选择!
  700KV 1238桨 4S电,绝对机动灵活!续航时间没办法保证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原本就是 V3508 700KV 4S电池配的1238桨 但是效率略低,后来因为上了H4 有了6S电池就用 700KV3S电池带1 ...

谢谢指导。。加好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导。。加好友行吗?

好~我也是玩了一年多,,时间也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