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A机型推荐

楼主(2014-11-04):
市面上有很多F3A机子(轻木),如阿波罗,北西,彩虹,全球。请问哪款机型最好飞,动作最干净。(大家多推荐几台,说说优点)

网友:
塞巴特的好飞,轻,低速性好,精度高

网友:
基本上,挑贵的买吧

网友:
额~!无语哦!挑过贵的买,这太有建设性了!

网友A:
调好了都差不多,主要在于个人的控制能力。飞机一般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试飞于修改得到的经典机型,特别是F3A一般的原型机都是经过大赛考验的,都差了多少。好飞不好飞,在于装机水平和飞行的把控能力,如果新手还不如上一些比较便宜的飞机,调好了一样的。当然飞机越大飞行稳定性和抗风性越好,小飞机有时候太灵活了。而且对起飞重量要求的更苛刻。不过我的建议是,你如果能把便宜的飞机调好,那么贵的飞机应该更没有问题。“石头”如果上天都能做特技,还有什么飞不了呢?开个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好了都差不多,主要在于个人的控制能力。飞机一般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试飞于修改得到的经典机型,特别是F3 ...

推荐个  练习机型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了都差不多,主要在于个人的控制能力。飞机一般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试飞于修改得到的经典机型,特别是F3 ...

你飞哪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