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

楼主(2014-11-04):
我有一个亚拓DS515和一个银燕9257,没用多久就开始抖舵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齿轮和轮轴虚位,电位磨损都有关系

网友B:
不够详细,没法回答
看你的问题,应该是买来之后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抖舵的,
1.是否炸鸡过
2.是否更换过其他电子配件,电调之类的
3.其他舵机会不会有抖舵的现象。

网友:
引起抖动的原因 太多了。。。要具体分析。
如 超电压使用。。电位器质量问题 。。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