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降落时候把电机轴撞出来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4-11-04):
电机的转子松了,可以向前拉出来,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固定轴的2个机米螺丝松下,然后敲外壳

网友:
关键是看看电机座的那四个螺丝眼给把先的木片搞大了!

网友:
轴没变形就敲进去

网友:
换个新电机算了

网友:
不好敲,得粗鲁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把卡簧顶开,用内六角螺丝刀把固定轴的顶丝拆开,把外转子拔出来,找个暖气片,把外转子朝下插到缝里,用锤子从后面往下敲轴,直到轴伸出的长度合适

网友:
在电机前部有一个顶丝 松掉顶丝电机找到合适位置后在上紧顶丝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直接敲电机轴底部

楼主:
敲电机轴底部,轻了没用,重了直接敲坏。唉

网友:
底部有个卡簧,好像配件里面也有这个零件,取下再敲,电机轴本来就可以更换的

网友:
不用拿掉卡簧,把固定轴的两个内六角螺丝松一下,直接从底部敲回去,再上紧螺丝

XXD电机出现这个情况太正常了

网友:
可以试试冷热法,冷法放冰箱冷冻,大约10-20分钟,让电机降温,利用冷缩原理,趁冷把轴敲回去,热法最好不要用,最后别忘松开轴固定螺丝

网友:
电机座和防火板哪里,电机轴有个卡头,你看看是不是那个没了

网友:
用木槌敲一敲,别用金属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