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元A10舵机

楼主(2014-11-04):
准备入手某宝68元的A10攻击机改尾推,请问3个舵机是怎么分配的?
卖家有的说3个舵机中有个是前轮舵机,前轮可转向,有的卖家说前轮不能转向,搞不清了,请指教!
都是GWS的A10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
这个神机型改尾推不太好看吧

网友:
GWS有点烂,,不过就是便宜,,转向要自己改的,2个副翼1个升降,要是有转向应该要4个舵机

网友:
我用4个舵机!!

楼主:
谢谢解答!
有人改垂尾吗?如果自带的不能转向,我想改拉线控制垂尾

网友:
这个小飞机就没必要改垂尾了,我的是1个副翼、1个升降、1个前轮转向,质量是不怎么样,将就飞吧,炸了也不心疼

网友A:
垂直尾舵方向和前轮转向用Y线连起来不就行了,注意前轮转向反着装或者搞个反向舵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尾舵方向和前轮转向用Y线连起来不就行了,注意前轮转向反着装或者搞个反向舵机就行了。

谢谢,忘了连起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