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潘兴的摇臂虚位怎么处理?太大啦~

楼主(2014-11-04):
如题,换了金属摇臂,但是虚位感觉比塑料的还严重。悬空都能在那乱晃,幅度还是挺大的,但是野跑到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强迫症,求改造方案!!

网友A:
4*7*2.5法兰轴承,放到摇臂凹槽内,螺丝别上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2.5法兰轴承,放到摇臂凹槽内,螺丝别上太紧。

螺丝槽脱丝了怎么办,有的部分螺丝出场时候就让HL的给弄脱丝了,就是已经拧不紧了。能有什么办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2.5法兰轴承,放到摇臂凹槽内,螺丝别上太紧。

刚淘宝搜了下,分有保持架和无保持架的,买哪个?

网友:
就是普通的法兰轴成,我不会发图

网友A:
用502滴到螺丝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02滴到螺丝空孔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那尺寸轴承, 带保持架的就是轴承有个扩边,没保持架的就光秃秃的外环轴承。是不是买没保持架的?

网友:
就是这种,4*7*2.5mm,悬挂也要改0.6的弹簧,金属摇臂没必要,金属路轮带轴承的倒不错,我是自己改的轴承,当时没买的。塑料摇臂加上法兰轴承效果就很好,基本没虚位。

网友:
带边的就是法兰轴承

网友A:
带边的感觉压的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边的感觉压的紧一点

哦了 谢谢 准备动手了

网友:
不用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了 谢谢 准备动手了

好了别忘了发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