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的抖舵给我修好了.分享一下

楼主(2014-11-04):
晒晒我的华科家族..................后来实验过.在倒数第二的黑色主轴上套个垫片效果更好.注意..套上后好找个东西往下压.使热缩管越薄越好.要是太紧反应会变慢.出现金鱼尾.垫的热缩管一定要薄

楼主:
倒数第2张照片是亮点.在第2个齿上面加一节热缩管.这样可以压住齿轮不晃动.就不抖舵了..
我的舵机...
抖舵的原因是因为舵机盖子不能给齿轮正位.可能是正常磨损吧
刚开始学过以前的网友拿酒精擦过还是不行.偶然发现用手按着让齿轮不分开它居然就不抖舵了...后来才想起用这个办法.次办法仅供参考.不是适合所有的抖舵问题.不喜勿喷

网友:
又是很好的参考方法。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A:
华迷,我也有2架华机,02s,迷你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迷,我也有2架华机,02s,迷你cp

坑人的玩意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网友:
回头试试效果

网友:
进来学习,不愧是华坑,一进去买了这么多!!

网友:
不错不错,又受教了

网友B:
下次试试,尾舵机可能以这样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试试,尾舵机可能以这样搞吗?

就是尾舵机。最好能找一个垫片,垫厚了反映慢:锁不住尾

网友:
02s 尾舵机质量有问题,已换了几个,都是飞了10个电就抖舵了,估计是电位器碳膜不耐磨,坑人呀!

网友:
抖舵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已经修好2个尾舵机.....这方法很有效果啊

楼主:
自自顶一下:哈哈哈

网友:
抖舵也飞了半年!新买已经抖舵,换一个舵机还抖,120的特色吧

楼主:
我的现在不抖了啊。。我有三台都不抖.2台我修的

网友:
華牌的尾舵跟DS-35一樣有分新版 和舊版 ,新版的比較不會有舵齒間隙產生的抖舵情形發生
其它會抖舵大部份是VR (電位器)碳膜已經耗損 或是朔膠舵齒些微耗損  記得下次要購買新舵機時
記得察看是新版還是舊版的!

內部VR

內部VR

外觀區別

外觀區別

舊版多一塊帶動VR的齒輪

舊版多一塊帶動VR的齒輪

网友:
还有扫齿问题,每撞(不是炸)都几乎要扫

网友C:
nb 啊。我试了下,果然好使,太牛了。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 啊。我试了下,果然好使,太牛了。感谢楼主。

不用感谢好使就好.呵呵

网友D:
抖舵大多数是电位器问题, 增加齿轮摩擦力只能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舵大多数是电位器问题, 增加齿轮摩擦力只能治标不治本.

目前我用得很好啊.到现在都没出现什么问题.你说治标不治本.总不换一个强吧

网友A:
我买的新舵机,小心又小心,通电的时候绝不碰舵机,摇臂切了一刀,也没有炸鸡,结果2天后又抖舵,这总不是磨损问题吧,用楼主的方法,果然不抖了。看来,的却是产品设计缺陷、质量问题,或许,那本来就是人为挖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新舵机,小心又小心,通电的时候绝不碰舵机,摇臂切了一刀,也没有炸鸡,结果2天后又抖舵,这总不是 ...

谢顶,让那些认为都是电位器问题的去抖吧。咱好用就行。

网友(2016-09-06):
特别来感谢楼主的,大概飞了30多电后尾舵机出现抖舵问题。按照楼主方法,解决了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我遇到了抖舵和舵机摇臂不归中,不归中的换电位器就好了。抖舵还没解决,主要是锁尾舵机。看楼主的帖子才知道 还有这细节,我也试试。楼主的02s 尾翼一般那里买的,多钱一对呀。

网友(2017-04-12):
新人,看不太懂图的指示。。。

请问楼主所说的热缩管放在哪里,图中哪个位置啊?

求助!

网友:
貌似我找到了方法了,不抖了,也不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