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需要装一块备用电池吗,怎么装

楼主(2014-11-04):
问题同上,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需要,装你包里

网友A:
也可以双电并联啊!

网友:
什么是备用电池啊?

网友B: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供电分开,设备电和动力电,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供电分开,设备电和动力电,没有必要

钓爷,我记得别人是这么称呼您的,我听别人说的,飞机上带个小电池,万一大电池没电了,小电池能够提供点动力飞回来,需要这么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双电并联啊!

怎么并联啊寇哥,并联不是两路都通电吗,怎么保证让飞机先用大电池的电,再用小电池的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就是主电池快没电了自动切换备用电池供电,是吧楼主?1000还没有这功能吧,不过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一块16000MAH电池重量也不轻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钓爷,我记得别人是这么称呼您的,我听别人说的,飞机上带个小电池,万一大电池没电了,小电池能够提供点 ...

不需要,这样会很坑,两个同容量的并联更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就是主电池快没电了自动切换备用电池供电,是吧楼主?1000还没有这功能吧,不过也没有必要这样 ...

嗯,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这样会很坑,两个同容量的并联更可行

那钓爷的意思是,不用装备用电池,直接一块大电池就行了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S1000挂gh4,用16000的电池,A2飞控没有电量百分比显示,低电压保护设置到多少伏,电池电压降到多少伏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