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直接从舵机线上取电点亮LED,会影响舵机动作吗?

楼主(2014-11-04):
想直接从
舵机
线上取电点亮LED,会影响舵机动作吗?

网友:
正负 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没多少电流的 你要点led加个 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A:
你是想怎么取,根据舵量改变LED状态还是直接让LED常亮?
常亮的话用舵机的正负两根线,几乎不影响。
前提是你BEC功率够
想根据舵量改变LED状态的话加三极管也没用,因为舵机信号PWM的占空比太小。

网友B:
没说清楚,要点什么LED,用于指示灯的话意义不大,飞起来就看不见了,高亮的话,电源吃不消啊。

网友C:
学习了 也有过这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