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网上6o厘米一段的成品机翼做滑翔机,问下怎么做上反角

楼主(2014-11-04):
在机翼里面埋碳杆的话,怎么做上反角啊?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想问下价格多少

网友A:
用木片做个V字形,放在中间构成上反角支架……

楼主:
18一个,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木片做个V字形,放在中间构成上反角支架……

怎么连接碳杆

网友A:
。。。。。。。。。
这个需要你自行脑补了
V形支架除了用木片,还可以用玻纤片、粗钢丝等~~这主要取决于你给机翼用什么加强杆了,长碳片、方碳管、圆碳管、长木条、方木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这个需要你自行脑补了
V形支架除了用木片,还可以用玻纤片、粗钢丝等~~这主要取决 ...

网友:
反角不太好做

网友A:
滑翔机机翼受力不大,可以考虑用同样尺寸的桐木条来塞进机翼相应的凹槽里,这样上反角的V形木片直接与木条用哥俩好AB胶粘接就行,V形木片需要两片,前后各一片。上反角不宜太大,10度左右就到头了。

网友B:
个人建议你,做成平直机翼,这样省事。没有上反角一样会很平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你,做成平直机翼,这样省事。没有上反角一样会很平稳的

不开副翼的话,上反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18块一片,一片长60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副翼的话,上反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原来你琢磨着不开副翼。有副翼的话,姿态控制精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机翼受力不大,可以考虑用同样尺寸的桐木条来塞进机翼相应的凹槽里,这样上反角的V形木片直接与木 ...

这个十度是指中间上反的,两边加起来十度,还是一边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十度是指中间上反的,两边加起来十度,还是一边十度

加起来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