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新固件更新要慎重

楼主(2014-11-04):
这次感觉变动比较大,升级完手感什么都变了,最要命的是我四块原装电池里面有一块升级完成后今天飞行出现了莫名其妙的错误,目前连电脑显示非DJI智能电池,明天找客服联系问问看是怎么回事,这几块电池都用了半年了,全都是带条码的原厂货。

网友A:
手里2个精灵2和1个v+都做了升级,电池也升级了8块,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已经飞几天了。。。貌似电池不是特定的版本吧。。。

网友:
再谈精灵2系列固件更新--智能电池能否更智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94360

网友:
我的升级也提示过电池非原创。重复操作几次就好了。

网友:
关注,没主意更新

网友:
可以用酒精和棉签擦拭电池平衡触点(在电池正负极接口旁边),和机器上面那两个探针,这个方法是dji售后教我的,LZ可以试试。

网友B:
手感变了的意思是什么?迟钝了?

网友C:
新版精灵2,只是测试电机,没打算飞,结果手动模式推一点油门就失控了,2米高度直接撞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2个精灵2和1个v+都做了升级,电池也升级了8块,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已经飞几天了。。。貌似电池不是特定 ...

电池固件可以自己升级吗?????不可以吧

网友:
意思是不要升级吗?

网友:
电池自己不能升级

网友:
看到晚了 ···又要被坑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版精灵2,只是测试电机,没打算飞,结果手动模式推一点油门就失控了,2米高度直接撞墙。。。

手动模式失控?

网友:
我还没定下来要不要买副厂电池!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决定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感变了的意思是什么?迟钝了?

眼镜老师,又看到你了,我也关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2个精灵2和1个v+都做了升级,电池也升级了8块,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已经飞几天了。。。貌似电池不是特定 ...

诶老王,这版本升级,是不让用副厂的节奏了?我用主控全部升级好了,用朋友,米有升级的电池,飞到70%电,它就显示低电量自动返航,但是实际飞机米哟返航的动作

网友:
是用我没升级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