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有刷电调 一个20A一个320A 的想用一个6通道接收机分 ...
两个有刷电调 一个20A一个320A 的想用一个6通道接收机分开控制是否可以

楼主(2014-11-04):
两个有刷电调 一个20A一个320A 的想用一个6通道接收机分开控制是否可以

网友A:
有何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何不可
怎样连接 电机电调接收器 用改线吗 还是可以直接插在上面

网友B:
完全可以- -!!六通可以接六个分别控制,想怎么搞就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