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FPV求扫盲资料教程

楼主(2014-11-04):
入门FPV求扫盲资料教程。包括设备调试,连接,选择等等。越详细越好。 请知道的大侠们帮下。多谢

网友A:
什么飞机 什么设备 什么产品的链接。。 东西太多了

网友:
多潜水  莫要做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 什么设备 什么产品的链接。。 东西太多了

打算用冲浪者,配apm玩fpv。有好的建议吗?主要是调整和安装

网友B:
冲浪者、apm这些东西论坛一搜一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用冲浪者,配apm玩fpv。有好的建议吗?主要是调整和安装

您的幸福开始了

楼主:
fpv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坑??

网友:
什么都不懂的话就直接上成品机,最快,最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apm这些东西论坛一搜一大把

你好,想问下数传是把收集到的数据通过osd显示在屏幕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想问下数传是把收集到的数据通过osd显示在屏幕上吗?

我只知道apm的数传简单的说就相当于USB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apm的数传简单的说就相当于USB线用,

如果用apm的话,就不需要用数传了。apm的osd直接把数据显示在监视器上,是这样么? 地面站是不是也不是必须的? 多谢

网友B:
数传和osd是两回事,osd只是把数据显示在监视器上,数传可以用电脑地面站监控飞机状态,航点等,可以无线配置apm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传和osd是两回事,osd只是把数据显示在监视器上,数传可以用电脑地面站监控飞机状态,航点等,可以无线配 ...

能不能不用地面站进行FPV飞行。只用遥控器+屏幕,通过osd的信息以及图传画面来飞行?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楼主:
请问如果不用地面站,那么osd的数据是不是通过图传一起传回到显示屏上的? 数传是不是就不需要了?

网友B:
osd的画面是通过图传返回到显示器上的,不是返回到地面站软件上,数传的数据可以在地面站软件上显示,不在监控的显示器上显示,是分开的两套系统,osd的图像看不到航点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的画面是通过图传返回到显示器上的,不是返回到地面站软件上,数传的数据可以在地面站软件上显示,不在 ...

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非常感谢!!  我打算就用遥控器和监视器飞,不打算用地面站。只要把飞控在家里的电脑上调整好,其实出门也没有必要用地面站。我不飞航点,喜欢第一视角飞行。然后切返航回家。你觉得这样的玩法ok么?

网友:
对了,哪怕是飞航点的话,可以预先把航点写到飞控中,然后出去飞

网友:
你们这些将军要降极或者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