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btu 绿灯常亮 iPhone5 App 未发现主控

楼主(2014-11-04):
Naza v1  4.02 PMU 0.2.0.4 BTU 1.0.1.2 都是最新 通电BTU长绿 可是App 就是未发现主控 请教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没了

别捣乱 急死我了

网友B:
LZ你那个电脑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那个电脑是什么牌子的?

捣乱你阿 快想办法

网友C:
XP已经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XP已经GG了

没个正经回复 讨厌

网友D:
你的手機藍芽版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手機藍芽版本是???

都是4.0 一台iPhone 5 一台iPadmini 都一样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4.0 一台iPhone 5 一台iPadmini 都一样搜不到

再問個很低級問題!
手機藍芽是否有開!及配對呢???

网友:
不能同时连上pc调参和蓝牙调参的吧。

网友E:
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没?!

反厂

网友:
返厂好!彻底解决后患!

楼主:
手边有Btu的朋友帮忙试下 安卓下能搜到Btu硬件

网友F:
手机问题了,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问题了,呵呵了

手机连MINI都OK

网友F:
换一个btu模块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btu模块试下

我要是开店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