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应该买什么样的驱动板。

楼主(2014-11-04):
帮忙看一下我应该买什么样的驱动板。
我这是台电7寸平板的屏
能做雪花屏吗?
亮度应该不够凑合用吧

网友:
看屏应该是50P角的,你看屏多大,淘宝搜索相应尺寸 的驱动板,然后选50P接口的就可以了

网友:
单薄我。我应该能帮你找到。

网友:
看引脚没用,直接查看屏幕背面的编号。然后淘宝屏号+驱动板即可。话说我也是台电平板T760,屏号以前拆开查过,网上一堆支持它的驱动板。

网友A:
这货屏的亮度太渣了,没有折腾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屏的亮度太渣了,没有折腾的必要

我决定不折腾了

网友:
雪花屏,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