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直径、定子高度、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4-11-04):
电机直径约大,功率越大
电机定子越长,扭力越大
那电机定子的直径和长度是如何匹配的

网友A:
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直径和定子,线圈参数不同,输出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直径和定子,线圈参数不同,输出也不一样的

直径大小决定磁级数量,长度决定受力面积。它们之间有联系的

网友B:
请问,马达参数:Configu-ration        12N14P 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

网友:
直径-决定电机气隙,气隙决定扭矩
直径决定槽极数,槽极数决定扭矩
高度和直径共同决定电机受力面积,受力面积决定扭矩。
电流与KV关系更大。
功率与很多参数连接,不单是直径。
扭矩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马达参数:Configu-ration        12N14P 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

应该是指矽钢片的槽数和磁片的数量,也就是12N14P代表12槽14极

网友:
看看高中物理:F=BIL、和力矩的概念你就立马明白了,看看高中物理.

网友:
其实吧,同系列电机,功率基本上跟中间那坨铁的体积成正比。即:功率正比于直径平方,正比于长度。

至于扭力,N、P、T,排列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