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 打尾舵回弹太厉害 陀螺仪:gpro

楼主(2014-11-04):
550l 飞的时候打尾舵回弹太厉害,但悬停的时候尾舵并不抖,请教各位,该调gpro中那个参数呢?

网友:
尾舵感度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A:
记得以前碰到过,悬停没问题,就是打方向两边都回弹的利害,这个应该是尾舵机速度跟不上

网友:
陀螺仪感度小一点,应该会好很好。

网友B:
vbar的话调增益

网友:
可以把尾巴行程调小一点点

网友:
在地上看,打死方向舵松手后,尾舵机会回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碰到过,悬停没问题,就是打方向两边都回弹的利害,这个应该是尾舵机速度跟不上

锁尾舵机是亚拓ALIGN BL850H,这个应该是亚拓的顶级舵机了,不存在速度问题吧

网友:
震动是不是比较大?降低感度,刹车ab降低,尾炖鸡行程减小试试

网友:
中立点问题,尾舵调试重新走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舵机是亚拓ALIGN BL850H,这个应该是亚拓的顶级舵机了,不存在速度问题吧

引起速度问题的不仅仅是舵机本身,比如电压,舵孔安装,陀螺仪设置,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是尾推的虚位(这些我都碰上过,也是悬停很好,一打方向就回弹)

网友:
换陀螺 保平安,用什么gpro 用vbar啊

网友:
如果自旋顺畅,刹车时候回弹,那就调整和回弹有关的。感度是飞刷锅,高速航线抖就降下来ok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B:
vbar的话调增益

哪儿都有你

网友:
我的450也这样,菜鸟一个。求大神帮忙

网友:
调停止感度,另外中立点也要向尾波箱那边偏一点。

网友:
中立点不对了,你可以收一圈或者放一圈舵机连杆球头扣,看情况是否改善,如果改善说明方向正确,继续收或者放直到没有反弹为止,如果更加厉害说明方向反了,要反向操作

网友:
总之,就是三轴的问题

网友:
这个陀螺仪对机械要求很高!中立点往左面调,然后舵机速度调到最大,其他的就在软件里面调!主要是调 p  i     G     再就是螺距补偿! 来回转换调,能够调好,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
重点机械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