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飞翼

楼主(2014-11-04):
前拉飞翼,翼展1.4米 ,所有配件加起来,包括2212电机 ,KV1200 ,1047桨,30A电调,3S电池,接收,整机790克,这样的配置,能飞的起来不,找不到重心点

网友:
桨貌似有点大,你的电调危险了......,9寸或者8060都足够动力了,对于你这电机和飞机重量。

至于重心还真不知道。。。

网友:
后推的就玩多,

网友:
只要找到重心肯定可以飞起来

网友:
重心当然存在的,只是楼主不会找并且对重心的概念不清楚

网友A:
前拉机啊,中心在你开盖的铰链位置

楼主:
如果改后推,什么样的配置好,你可以给列个清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拉机啊,中心在你开盖的铰链位置

我现在的重心位置大概是鸡翼一半左右啊!这飞机已经那么中了难道还加量填充吗?可以变轻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重心位置大概是鸡翼一半左右啊!这飞机已经那么中了难道还加量填充吗?可以变轻点吗?

要么你把电机位置往里一点,这样就平衡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把电机位置往里一点,这样就平衡一点

往机身靠吗?那后面更重了吗

网友:
你的小翼,不平行中轴线吧,成阻力板了

网友:
多试飞几次,找准重心位置,空中根据飞行姿态在控上做些微调,相信一定会成功爽飞的,祝好运!

网友:
楼上某高手眼尖,翼尖小翼装的不对。
前拉机对重心要求比后推稍微低一些,但是我总感觉这个飞翼有问题,整体长度太短,一般来说后掠要再大一些(目的是机身更长一些),否则俯仰安定性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