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phantom2遥控拨杆改旋钮的帮下忙谢谢了。

楼主(2014-11-05):
改过phantom2遥控拨杆改旋钮的帮下忙

那个拨杆调整实在是太僵硬了,很羡慕新款遥控啊,有朋友自己加装过电位器没有,能不能分享下另外加装的话选用多少的电位器合适,具体加装是不是只要把原来的线接到新电位器就行还是需要其他。谢谢了。
我看到有人用10K电位器,有的说原装是5K电位器。选用哪个好。

还有电量显示是不是只要把正负极接到电池盒2极即可。万分感谢。

楼主:
先谢谢了,我的是精灵2 HD-3D云台版,拨杆控制实在是惨不忍睹。

网友A:
电位器并联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并联在一起

意思原来的不用拆掉?

网友:
买新版遥控器

楼主:
那就有点浪费了。

楼主:
没有人帮忙

网友:
新版是自动回中,是像dv变焦一样 ,控制移动速度不是移动位置。

网友B:
         3.08固件把云台的控制改为了“角速度”,3.06以前的版本都是“角度”。也就是说,3.08固件电位器的位移大小对应控制云台旋转的快慢的,电位器位移越大云台俯仰越快,电位器位移越小云台俯仰越慢,电位器回中,云台不动。这也是新版遥控器为什么要设计成滚轮弹簧回中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8固件把云台的控制改为了“角速度”,3.06以前的版本都是“角度”。也就是说,3.08固件电位器 ...

这么说,我的是新版的了,可是还是觉得生涩,应该还要加大联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