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跟拍解决方案,不知道有没有模友有类似的想法

楼主(2014-11-05):
入模时间不长,严格来说不是单纯的玩模型,更多的是喜欢把各类模型当成拍摄的载具,多轴、车、船都装上了gopro之类的运动摄像和图传,就是喜欢不同视角的影像。
对于这里提到的跟拍,我考虑的不是人为控制的,是自动的,事先也没做太多功课,大概知道多轴方面国内外都有自动跟拍方案,比较遥远或者昂贵;也有AAT之类的跟踪云台,主要用于天线跟踪;还有太阳能板跟踪太阳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些球机里的自动跟踪,大概使用软件算法进行图像识别实现的。。。其他的就不了解了。对于电子和单片机之类的我是一点不懂,就是喜欢拿成品类的部件组装成自己需要用的设备,还是直奔主题吧,我想实现的跟拍是这个意思:
比如车载,用遥控车拍摄另外一台遥控车或者类似的固定或移动的物体,平时的方式是车上装个360度云台,一边遥控车一边手动控制云台旋转对准移动或固定的物体,这种情况不论速度快慢和操作好坏,效果都不理想,特别是在速度较快的情况下,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使用什么方式,在被摄物体上有某种发射,车载云台根据方向角度自动旋转到被摄物体方位,这样的话就只管遥控车了,不论车开到什么位置,摄像头会一直对着被摄物的。
我不知道我是考虑复杂还是考虑简单了,看介绍多轴好像是使用手机信号、AAT跟踪云台之类的是使用gps信号通过图传音频通道传输后计算坐标差异实现、太阳能板就像向日葵、球机跟踪式影像识别,我想的就是能用什么方式在很短的距离里(顶多几米吧),也涉及不到多维运动,就如360度舵机水平转动到一个特定角度就行,而弄不明白的就是根据什么能让它转动到这个特定角度,所以来坛子里请教一下,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呢?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AzMTc3ODYw==.html

网友:
很不错的视频呀

网友:
零度就可以跟拍追随呀。把手机放在移动目标上,飞行器就能自动追随了。
当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镜头会扭来扭去的,没有手动航拍的自然。

网友:
该技术尚未普及至广大莫有中

网友:
这技术有的,用三个图传接收通过识别Rssi来自动跟踪,不需要GPS,一个新加坡人做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再学习一下。

网友:
http://soloshot.com/ 这是你要的不,2500块